请各位推荐一个可以携带微单的多轴,谢谢。

楼主(2013-12-01):
目前手上有个XA650,携带的狗3,大家都知道狗3的拍照有点失望,想换成微单,请各位推荐一个可以携带微单的多轴,谢谢。

网友A:
微单的话4个4112电机能拉起来了~~~~或者6个4108也行~~~~~~~~~~

网友:
打算去干专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单的话4个4112电机能拉起来了~~~~或者6个4108也行~~~~~~~~~~

4个4108也没问题

网友:
4个4110电机就行

网友B:
支持楼主,上S800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上S800就OK。

价格太高,如果失控摔了的话,损失大了

网友:
s800配悟空较为稳定的!

楼主:
X-CAM CF870 六轴如何啊?

网友:
FY680用4225带微单无刷不知道咋样  续航能有几分钟?

网友:
四个4108有点费电。。。。

网友:
为什么都建议650、680呢,怎么不用大的呢,建议800以上比较靠谱。

网友:
要是想携带方便的话,XA650升级一下电机是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