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剑三求桨尺寸

楼主(2013-12-01):
碳纤剑三 3068  KV4000  用多大的桨是最合适的,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推荐~

网友:
看起来很帅的样子,不玩船,不懂

网友A:
KV……可能高了……==

网友:
想玩船 又不会做船的路过

网友:
怎么拉杆那么长

网友:
KV刚刚好,而且很猛,跑35就够了,最多36,保证时间的情况下,而且能到75以上

网友:
流口水,太牛了!

网友:
看到这船上的字母就心痛,插水沉了三天了还没漂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可能高了……==

又不是跟你一樣比賽設定..

网友:
剑三用这么大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  3068的电机功率2000W  比3660的电机功率多大出很多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怎么用在这么小的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跟你一樣比賽設定..

请问适合多大的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适合多大的桨?谢谢

不比賽..依你4000kv用3s  用多大槳都ok只要電機/電調/電池稱的住都ok...可以從直徑小一點34試起..再加大到3電都能沒問題就ok

网友C:
找到有缘人了 我也有条碳纤剑三 同样的KK电机3068KV4000 有缘人啊 我一般跑436 设备温度暖手 437电池有吃不消 3068是出了名的耗电 不过这电机是跑急速的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有缘人了 我也有条碳纤剑三 同样的KK电机3068KV4000 有缘人啊 我一般跑436 设备温度暖手 437电池有吃不 ...

今天38桨 跑78 明天等新桨到,然后在调整调整在上视频~

网友:
我跑的37桨 77 碳纤剑三 刚装的MONO1明天测试 桨不建议超37 不然反牛会很严重的 一般35-36为宜 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