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不是温度!我的ebar v2也中枪了,才11度。。。11度啊

楼主(2013-12-01):
自检没问题。但是打舵后舵机就像开了延迟一样。。。。。慢吞吞。。。
以上问题是10度的时候。

昨天回家 室温21度 放置了12小时 再试 还是慢吞吞。然后我设置FLY MODE里的MOTION到93  就恢复了~! 反应很快!
但是问题是天冷之前好好的啊!我也没改设置哦~    是不是它自己改设置了晕。。。反正现在好了   待会放外面冷冷  看看还会不会抽风

网友:
用V8吧,我30度也飞,现在零下十几度,照样飞,哈哈,爽飞。

网友:
怕冷的货暖热再飞嘛

网友:
哈哈。还是MB好啊。1200也不算贵。

网友A:
我那个才寄去卖家 卖家又寄去KDS厂家 不知道在我会英国之前能拿到我的正常EBAR 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才寄去卖家 卖家又寄去KDS厂家 不知道在我会英国之前能拿到我的正常EBAR V2???

哦 嘿嘿 等待你的结果。  我的自检能过 飞个悬停没事 已经飞了好几个电了 但是不敢飞出去~~~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  自检能过  但是 螺距 不听使唤??  我2台机 一台 700  一台800 都用的 EBAR V2   中午出发去飞  2点开飞   4点之前 一切正常   4点之后  飞机自检正常   但是飞起来之后  螺距不听使唤 总觉得有延时   而且感觉舵机没力    一个钟摆过来 差点 没顶住 炸了  吓我一跳    赶紧下来检查  发现 没什么异样   开始怀疑 接受电(我2S 直接供电) 当时 7.8V  现场充满了在试 还是一样   然后怀疑接收电 放电不行  换了个 飞友 的电  一样的情况  我就奇怪了  E BAR我用了半年 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现在 排除了 接受电的情况  我也只能怀疑是 EBAR 了  难道 EBAR 真的怕冷 PS: 当时温度 在 5度 左右!  我也是飞个悬停没事   升降 副翼  尾舵也都正常  唯独就是 螺距

网友:
ebar真的怕冷

楼主(2015-02-28):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  自检能过  但是 螺距 不听使唤??  我2台机 一台 700  一台800 都用的 EBAR V2   中午出发 ...

一年多过去了 不知道这位模友 找到真相没呀?

网友:
哈哈,运气不好,我这里7,8度飞了,没啥问题

网友:
双灯版K8 即可!

网友:
模式不知道选对了没,有超稳模式,稳定模式还有一个就是灵动模式

网友:
百度贴吧的前吧主也会挖坟

网友:
E bar又趴?

网友:
ebar真的怕冷!我这里7,8度飞時~需要用溫暖的手撫摸它幾十秒才會自檢!返廠過低溫不自檢的問題了還是一樣~所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