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遥控距离?

楼主(2013-12-01):
请教下    我的控式T10chp    现在用的接收是6008      我想知道在无遮挡的情况下      遥控距离最大能达到多少?   现在考虑玩航拍     怕失控       知道的告诉下     谢了

网友A:
玩航拍最好加曾程 3KM无忧

网友B:
3000,一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拍最好加曾程 3KM无忧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一般够用

好的   谢了

网友:
3k 那么吊

网友:
我試過用2M翼的滑翔機,飛到只看到一點,頭尾也分不清楚,都正常,沒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