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版P51首飞无压力

楼主(2013-12-01):
之前有问题多多尤雷特作底,积攒了一些对P51的经验,今天成功首飞运动版P51。

网友A:
起落架要调整平,要不然起飞了就打不开了。我的P51运动版首飞就遇到 这个问题,结果迫降,把新浆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要调整平,要不然起飞了就打不开了。我的P51运动版首飞就遇到 这个问题,结果迫降,把新浆打了。

请问调整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收起来后卡住了,打不开了?

网友:
fms的泡沫机都好飞的,不需要有压力 虽然我的已经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要调整平,要不然起飞了就打不开了。我的P51运动版首飞就遇到 这个问题,结果迫降,把新浆打了。

的确,蜗杆收放起落架就是有这个问题。我的PC9在天上就没打开,独脚迫降。前面的起落架也断了,准备修复,。

网友:
很靓的飞机

网友:
新的就是新~~ 我的才一星期就旧了...  楼主拿飞机时尽量别拿上面     握下面白的地方吧 我的红漆都被我握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调整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收起来后卡住了,打不开了?

对的就是收起来打不开,要把起落架的四个固定螺丝位置调整平,不然会卡住。

网友:
这机首飞是没有压力,建议副翼调到70%左右,很稳。但是我的鸡鸡跑不直,这点比较郁闷,每次起飞都歪的

楼主:
下次看看能不能拍视频。

网友:
收放架子不安逸

网友:
我2叶桨飞出了172的速度。。。不知道楼主多少速度呢。。。不过我4叶桨也测过才132的速度

楼主:
请报两叶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