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新手请教。我的450还在调试中,小油门,40%油门一下基本不抖动,大油门,60%-90%有抖动不太大。平翼颤动,就是在中油门40%-60%时,抖动厉害乱跳。

网友:
40%-60%是共振,这个比较难排除,不过一般也不会用到这个阶段的油门,60%以上如果震动可以接受的话就行,绝对没震动也不太现实,哈

网友:
同意LS的,共振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A:
有可能是桨夹不对称,我的450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桨夹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桨夹不对称,我的450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桨夹就对了。

不上大桨和尾桨一点不抖,上尾桨就抖。

楼主:
振源我认为就在尾桨上。可怎么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源我认为就在尾桨上。可怎么排除。

那你看看尾桨机械有没有虚位,有没有松动,或者尾桨皮带或传动齿轮连接不紧密。或再调低陀螺仪感度试试。

网友:
这个可难了,全部重装一遍看能不解决。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上大桨和尾桨一点不抖,上尾桨就抖。

估计是轴的问题,换三轴试试

网友:
抖翼抖好啊

网友:
先检查飞机是否顺畅

网友:
我的也都得厉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横轴主轴是不是弯了,再把大桨配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