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2GPS的三极管、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3-12-01):
被烧坏的三极管

和万用表测的压降有0.5v的稳压二极管(怀疑坏了)
它们的型号是多少啊
我只知道三极管在末尾的的刻字是6

网友:
这。。。。。难判断

网友A:
简单   去兔群问问技术

网友B:
你是怎么烧坏的能告知原因么   接了12v?

网友:
三个脚的不一定是三极管  那个0.5v压降的也可能没换 锗管的压降就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烧坏的能告知原因么   接了12v?

本来想在电脑上通过 PL2303HXA来接玉兔2GPS模块来通过软件调试GPS的
但没想到
PL2303HXA却把我的GPS烧了
有关RXD的电路大部分都烧了
包括我没提到的SS14(S4)的二极管(右上角)
只是知道刻字 就没提出来而已
并且PL2303HXA的TXD跟GND有4.3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去兔群问问技术

怎样加啊

网友:
同学  几分钱一个的1n4108就可以了

网友:
三级管得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在电脑上通过 PL2303HXA来接玉兔2GPS模块来通过软件调试GPS的
但没想到
PL2303HXA却把我的GPS烧了 ...

有电压正常的,有可能是内部有上拉电阻导致。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类似的型号有5819 5822 5821 等等。只要是***通断的都可以。估计那个二极管是防反接用的。具体的看实物,你可以拍一张高清照过来看看。

网友:
三极管3DG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