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FBL80,请问需要一同购买的配件是那些?

楼主(2013-12-01):
新手,还在模拟器四面旋停中。

准备入手FBL80学习基本3D。

虽然这个小鸡耐炸,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想购买一些配件。

请教各位,那些配件是最容易炸坏的?

楼主:
一般需要配多少块电池呢?

网友A:
腳架 尾杆 尾電機 大齒
电池六块
希望幫到你!

网友B:
主尾电机(悬停寿命200电左右)+大桨(200电一幅吧看炸机率),我尾桨根本就没炸坏过!其它件都不太容易坏,电池配够四块即可,最多六块~~~

主轴、横轴可以备两套(一买就两套不单卖),尾杆不换尾电机一般不坏(都是不小心被电线拉裂的,很少炸坏),脚架到目前都没炸坏过~~~

大齿盘目前也没换过(新买的还没原机的平,换完再换回去)~~~

大桨先配个两三套,炸烂个小口子一般都行能用的,彻底不行了再换新的~~~

原机有配拉杆,实际没必要再买了,我买了根本没用上~~~

网友B:
另:我到目前飞了有小半年了,750+电吧,目前正准备练真机倒飞,模拟器上倒飞和翻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架 尾杆 尾電機 大齒
电池六块
希望幫到你!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我到目前飞了有小半年了,750+电吧,目前正准备练真机倒飞,模拟器上倒飞和翻刚过~~~

加油啊,我刚过四面旋停。就按你的配置先下单了。

网友C:
电池不要连续飞,最好等电机完全冷却后再飞下一个电。不然几电连飞,电机就见阎王

网友:
尾杆容易炸松,松了就容易在飞行过程中飞出,连尾电机连线在主板处一起拔出。
电机和电池是易损件,需要备件。
其它都耐炸。

网友:
主电机、脚架易损。

网友:
我第一次炸机就坏脚架和尾杆。

楼主:
谢谢大家,已到货。店家非常好,送了新款头罩和二对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尾电机(悬停寿命200电左右)+大桨(200电一幅吧看炸机率),我尾桨根本就没炸坏过!其它件都不太容易坏,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要连续飞,最好等电机完全冷却后再飞下一个电。不然几电连飞,电机就见阎王

学习

网友:
恭喜恭喜,大家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