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固定翼傻瓜问题

楼主(2013-12-01):
在模拟上练习了一段时间,感觉好像3D机比赛纳斯更好控制,最重要是好着陆。赛纳斯不开副翼速度还是很快,不是很好着陆。
为什么大家都建议新手买赛纳斯呢?

傻瓜问题,各位大神不要太介意!

另外弱弱问一下,模拟器里练习那个飞机比较适合新人?用G6.5或凤凰。

网友A:
hyfsy100兄:首先说一下,开不开副翼跟速度没有关系,副翼是用来调姿和大坡度转向的,不是用来减速的,襟翼是用来减速的。小赛由于结构的原因操控比较温和,重心低,所以被推荐。这个主要看个人天资,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从没玩过航模,上手就是函道机,仅仅是首飞的时候我帮他起飞的,飞高一后交由他飞,在空中摇晃了一小会儿后就学会了,然后自己降落的,到现在七八十个起落了,仅仅是炸过一次机,说明一下,此朋友从没练过模拟器。 所以说每每有新手问什么鸡鸡入门,我一般都不做声,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又是一个禀赋极高的人

网友B:
塞斯纳舵量打到头轻易也不会翻过去,再加上机型本生设计带来的优势,在脱控的情况下,塞斯纳有自稳功能。这些3D机无法达到。你如果飞一次真机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塞斯纳被广泛应用于教练机型。这和驾校用皮卡车做教练车是一样的,新手开着各种舒服啊

网友:
塞斯纳不是那么暴力,相对比较温和,选做新手机比较合适。

网友:
冲浪者新手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fsy100兄:首先说一下,开不开副翼跟速度没有关系,副翼是用来调姿和大坡度转向的,不是用来减速的,襟翼 ...

谢谢指点,我把副翼和襟翼搞错了

楼主:
最近准备开始实战,技术还是需要实际联系的!控就先选富斯9,便宜啊!飞机在潜水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舵量打到头轻易也不会翻过去,再加上机型本生设计带来的优势,在脱控的情况下,塞斯纳有自稳功能。这 ...

那微风这款机型怎么样?

网友D:
塞斯纳螺旋桨安装在头部,新手是不是容易撞坏螺旋桨?
我2003年入门用的是上海合朗生产的火鸟400,以后又出现了翼龙,飘飘机,好小子,这些入门的飞机都是后推机,就是避免新手把螺旋桨和马达轴撞坏。

网友:
KT板好飞

网友:
3D真机蛇降初学经常短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螺旋桨安装在头部,新手是不是容易撞坏螺旋桨?
我2003年入门用的是上海合朗生产的火鸟400,以后又出 ...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是新手,100%每次炸机都得烂螺旋桨,可能跟我的操作有关吧。

网友:
我现在就是塞纳斯 犹豫天赋不高 首飞炸鸡哈哈

网友:
潜水学心中

网友:
我也是新手,准备飞微风啊

网友:
小飘飘,飘飘机适合新手,腰推不伤电机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fsy100兄:首先说一下,开不开副翼跟速度没有关系,副翼是用来调姿和大坡度转向的,不是用来减速的,襟翼 ...

飞航模,一看天分,二靠勤奋。

网友:
新手果断后推吧,好小子,翼龙等,如果塞斯纳你会需要备用到:桨若干,电机座,马达轴,前起落架钢丝,机头罩这些配件,除了楼上有人说的天赋异禀的,新手塞斯纳必炸前面,因为降落不好控制,前面又容易炸,还有个问题,塞斯纳也有几种,看怎么配,上v翼的,纯新手漂漂机,脱控也能自己飘,以敏定的机子为代表,第二种是水平翼带撑杆的,这种是可以暴力飞的,上个郎宇马达,各种暴力,随便滚,任意翻,这种以各品牌的182为代表,不适合新手。
纯新手还是后推吧,好小子,随便摔,基本炸不坏,都不用备零件的。
最后说下前起落架的问题,新手,塞斯纳前起落架还是固定死或者干脆不装起落架手抛手接好了,不然塞斯纳你会直接首飞立炸,都不用上天就炸很惨,好小子的话你会为了每个起落拧起落架钢丝烦死,直接不要起落架就是了,好小子降落直接用砸的机头朝地也摔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微风这款机型怎么样?

和塞斯纳一样 貌似成本比塞斯纳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塞斯纳一样 貌似成本比塞斯纳还低

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yfsy100兄:首先说一下,开不开副翼跟速度没有关系,副翼是用来调姿和大坡度转向的,不是用来减速的,襟翼 ...

说的极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fsy100兄:首先说一下,开不开副翼跟速度没有关系,副翼是用来调姿和大坡度转向的,不是用来减速的,襟翼 ...

再问您个问题大校同志,G6里塞斯纳182怎么停呢?不开襟翼落下来总是冲出跑道!是跑道太短?应该有个刹车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极有道理

嘿嘿!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您个问题大校同志,G6里塞斯纳182怎么停呢?不开襟翼落下来总是冲出跑道!是跑道太短?应该有个刹车的 ...

诀窍就一条,对准跑道来落得时候,高度速度要合适,既不至于失速也不至于过快,关键还是拿捏分寸,模拟练个七七八八就行,还是上真机有感觉

网友(2014-07-10):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