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长大了!

楼主(2013-12-01):
飞越680的机架还是很喜欢的,不过螺丝就一坨屎。其他不说,入正题,680最大只能安装13寸大桨,如果想带个单反就不行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带微单!因为我没钱,只能用旧的单反佳能350D,呵呵....买了六根400MM的16*14*400MM的碳纤维管。管子长了,电源线必须得延长啊,看来又要耗费一番功夫,还好,680安装的时候我已经预留了一定的长度,电源线不需要延长,电调信号线也是,呵呵,功夫能省下不少。其实我也是不想浪费了APC1440大桨呵呵。上单反脚架也需要延长,还好换下来的电机臂能直接用上,增高了。不说话了,上图。

网友:
求LED灯连接

网友:
会震动,管子太长了

网友A:
建议把脚架 折叠处 换成新款件 防止降落 趴窝了

网友B:
还装AAT啊

网友C:
原装的6跟碳管,完好吗?可以的话出我吧,没米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脚架 折叠处 换成新款件 防止降落 趴窝了

我也有这个担忧,要不加个螺栓,做一个闸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6跟碳管,完好吗?可以的话出我吧,没米之人

还剩下4跟了呵呵,还有两个脚架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装AAT啊

图传不是很给力啊,讨厌雪花,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担忧,要不加个螺栓,做一个闸门。

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剩下4跟了呵呵,还有两个脚架碳管。

如果你留着无用的话,便宜出给我吧,不出帮顶

网友A:
图传固定中心办处 绝缘要做好  我上次不知道为什么触碰上了 结果冒烟了 碳版都烧软了

网友:
这么热闹啊!

网友D:
看楼主好多地方都用这种塑料扣带,提醒一下,如果质量不好的扣带天冷时非常脆的,一扯就断。

网友:
不错帮顶 看起来 还是没事研究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好多地方都用这种塑料扣带,提醒一下,如果质量不好的扣带天冷时非常脆的,一扯就断。

嗯,南方应该没问题,我这里最低还没低过5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南方应该没问题,我这里最低还没低过5度的。

我就是在广西,目前温度18度左右,虽然我也再用,但发现已经非常脆,经常要经常清楚。上次有一根扎带扎电调接口的松了,引起线路反复震动,飞几次下来检查发现电机动力线有一根焊接处一扯就断了,庆幸得不得了,幸好发现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在广西,目前温度18度左右,虽然我也再用,但发现已经非常脆,经常要经常清楚。上次有一根扎带扎电 ...

我试过一个电机失效的情况,不过六轴还是能安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固定中心办处 绝缘要做好  我上次不知道为什么触碰上了 结果冒烟了 碳版都烧软了

我用3M的贴无痕双面胶粘好,然后在上扎带,是啊,碳板能导电的。

网友:
温度温度 是我们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