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V尾翼四轴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有飞V尾翼的模友高手请指点,本人用的是CRIUS AIOP飞控,飞着自旋严重!求帮助。

网友A:
这怎么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飞呀

所以要请求帮助,如果调好了的话,那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B:
什么飞控?

网友C:
AIOP不支挂V 吧  看下最新版本固件有没有V尾了 下一个重调试  再者 你这架子合格吗?角度误差挺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OP不支挂V 吧  看下最新版本固件有没有V尾了 下一个重调试  再者 你这架子合格吗?角度误差挺大吧

我刷的是MWC的固件,mwc支持这类机架,我这个机架是拿到我们学校金工实习基地做的,精度可以保证,我估计是MWC源程序里的有些配置文件需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38054513     这个飞控,三种固件通刷。

网友D:
我的y4总是顺时针自旋。有解了么
mwc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y4总是顺时针自旋。有解了么
mwc2.2

看样子还是我们不怎么会调MWC啊,会自旋应该是源文件里的config.h没有配置好。按道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下午用常规四轴机架X模式试飞了一下,mwc固件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还是我们不怎么会调MWC啊,会自旋应该是源文件里的config.h没有配置好。按道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 ...

config里没什么需要改的

网友:
前面两个正反平衡,后面两个自平衡?

网友E:
没玩过异型机架,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异型机架,什么控啊?

V尾翼四轴。MWC飞控吧,刷的是MWC固件。

楼主:
V尾翼四轴上述问题已解决,我这机架不是标准V尾翼机架,其实是倒V型尾翼,把V尾的两根电调输出对调接就OK,今天试飞蛮爽的。。
标准V尾翼四轴是

网友(2014-06-22):
楼主,我正准备做Vtail(v尾),请教下:1、我的控是MWC,已经刷了Vtail 4模式,初次之外,还有需要调整的程序吗?2、V尾四轴(如楼主图Vtail,不是Atail)桨的转向和排列是不是和X模式类似,也就是说1.3反桨顺时针,2.4正桨逆时针;3、后桨角度30-45度就行吗,多谢

网友:
看起来 很灵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