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的H8效率测试2

楼主(2013-12-01):
这次是测试6s电池的,15A的电池,悬停高度30米,起飞时满电,悬停30分钟,落地后10分钟电压3.73,充电过程中不小心按了重起,电流值没记下来,肠子都悔青了。
30分钟悬停真累呀,手都酸了,偶有3-4级阵风,来风时机器倾斜角7度。
就这样估算,浆效不可能低于9.  算是可以了吧。
附一张装机照,自己一个人飞,没法照相,开始装云台了!

网友A:
悬停30分厉害啊,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不错!这真是一剂强心剂

网友:
顶起!
啥时候上点视频啊?

网友:
老高用的什么电机 电调 这么牛叉

网友:
多大桨飞的啊?老高同学

网友:
勇于折腾的老高同学,佩服佩服

网友B:
倒推下,6s15A电池总容量按每s 3.85v算是346wH, 半小时放电到3.73v大概用了85%容量,所以可算出悬停功率为590w,如果力效是9,那么飞行器重量为5.3kg

网友C:
不会真的越重  效率越高把

网友:
X8最要命的不是结构。。是那八个电机和八个电调消费不起啊。。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真的越重  效率越高把

完全可能。效率不等同于悬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能。效率不等同于悬停时间

上一次老高测试用不同容量电池 不知道这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能。效率不等同于悬停时间

h8算电老虎了吗?

网友D:
老高前面讲过质量是4270g,1460的桨好像配的4822,390kv的电机,单电机拉力1kg时效率接近9了,装机综合这个重量效率有8就很好了。我做出来只有7左右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高前面讲过质量是4270g,1460的桨好像配的4822,390kv的电机,单电机拉力1kg时效率接近9了,装机综合这个重 ...

如果质量是4.2kg,那力效也只有7多点

网友:
老高又装新机、这是第几代了

网友:
老高又测试机器了,顶啊!

网友E:
看图好像   脚架也准备折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30分厉害啊,起飞重量多少?

咦,起飞重量忘写了:422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质量是4.2kg,那力效也只有7多点

我是按冲进去的电量算的,这次充电没搞好,下次再测

网友F:
悬停电流才30A呀,我四个电机悬停都是20A了,看来我的机器要减重。
我是这样算的:15A悬停半小时,那悬停电流就是30A,30A * 22.2V = 666W,力效就是:4225g/666W= 6.343g/W

老高,你机器的重量怎么和你的电机型号一样

网友:
唉   我有20分钟就很满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悬念电流才30A呀,我四个电机悬念都是20A了,看来我的机器要减重。
我是这样算的:15A悬停半小时,那悬停电 ...

再推算一下:
上图是恒力4225 KV380 6s 1238的力效,因为没1460桨的数据,如果按上面的表算。

悬停电流30A,每个电机是30A/8=3.75A,按上表,3.75A拉力应该在700g左右。
机器总重4225g,每个电机平均拉力4225g/8=528g,这样算下来的实际下降效率为528/700=75.5%,考虑到桨的尺寸不一样,实际下降效率应该大于25%,估计在30-4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好像   脚架也准备折叠了吧?

是的,折叠脚架,整机折叠后还是装进上次的箱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电流才30A呀,我四个电机悬停都是20A了,看来我的机器要减重。
我是这样算的:15A悬停半小时,那悬停电 ...

算法不对,15A的电池放不出15A的电,我这次放电最高10A,因为还是在电池的平坦期,电机下来冰凉,电调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推算一下:
上图是恒力4225 KV380 6s 1238的力效,因为没1460桨的数据,如果按上面的表算。

我就是没测出充进去多少电,按消耗10A估算。
我的电机下来冰凉,电调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推下,6s15A电池总容量按每s 3.85v算是346wH, 半小时放电到3.73v大概用了85%容量,所以可算出悬停功率为5 ...

15A放出85%那是10A,这个电池的放电平均在22.5V左右,在空中飞行时多数时间在22V的区间飞行。下来后电机冰凉

网友G:
我的小四轴今天换了大电池  ,6000mah  油门推一半才能起飞。老高你说电池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小四轴今天换了大电池  ,6000mah  油门推一半才能起飞。老高你说电池是不是太大了

看你用多大电机多大浆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算法不对,15A的电池放不出15A的电,我这次放电最高10A,因为还是在电池的平坦期,电机下来冰凉,电调微温 ...

如果是10A消耗,那就9.5了,这样的效率就非常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用多大电机多大浆呀

3028电机   11寸桨 450轴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的小四轴今天换了大电池  ,6000mah  油门推一半才能起飞。老高你说电池是不是太大了

机架和电池重1.4kg  450轴距  3028  850kv电机 好盈 4合1  25A电调   1147桨    油门推一半才能起飞 老高你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重啦?

网友:
楼主这机架不怕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10A消耗,那就9.5了,这样的效率就非常高了。

我用4s电池测试也是9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和电池重1.4kg  450轴距  3028  850kv电机 好盈 4合1  25A电调   1147桨    油门推一半才能起飞 老高 ...

naza控就是要油门一半以上才能起飞,主要是看悬停时的油门,还有就是悬停时间,450轴距1.4公斤不算重

网友(2014-05-07):
我的四轴轴距650前几天飞了好多次都没得亊,昨天飞了四次都炸机

网友(2014-06-09):
果然都是专业人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发现这种测试环境还是不能真实模拟实际情况的,所以就停了,一个是地效和周边干扰,另一个是测试的 ...

我支持、所以我都是实测、起飞重量电池容量还有就是动力搭配什么的
实际测试之后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H(2014-07-14):
快活老高 :中央二根杆子、轴距和桨是多大,请告诉我。电机座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活老高 :中央二根杆子、轴距和桨是多大,请告诉我。电机座是怎么做的?

这是轴距600的机子,用14寸桨

网友H:
首先谢谢您,大清早就给我解答。请问管子是什么规格,电机座和起落架是怎么做的?这款适合航拍?轴距能上15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谢谢您,大清早就给我解答。请问管子是什么规格,电机座和起落架是怎么做的?这款适合航拍?轴距能上15 ...

我做过很多款的X8,H8,从10寸桨到30寸桨,用过12、13、14、15、17、30等规格的桨,各有特色,
一般来讲,要航拍的机器看你带什么,带狗的话12寸桨足够,带微单的要14、15寸桨,5D的要17寸。
我还做过17寸的6轴12桨,准备带RED的。
轴距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30分厉害啊,起飞重量多少?

4公斤

网友:
高哥。。 请问你这个H8 用的什么电机 上面电调 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质量是4.2kg,那力效也只有7多点

请问力效怎么算的 啊 ?   帮我的 算一下  朗宇3508 580KV   1555桨   起飞重量2.25KG   4S5000电池    飞刚好20分钟  共放出4100MAH 电     下来拔下电池 过两三分钟 测电池 单片3.7-3.72V    请问我这个 力效达到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