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远程调参和智能方向控制,NAZA M V2该如何连接S7008SB接收机的哪个通道?

楼主(2013-12-01):
使用远程调参和智能方向控制, NAZA M V2该如何对应连接S7008SB接收机的哪个通道?
现在接收机上的 1-5通道已经使用了,是不是远程调参连接 6和7通道,智能方向控制连接 8通道?

网友A:
V2 与sb 连接 一根 SUB.2即可, 就是那个横的。在连接SUB,2的情况下。单独舵机线 连接 SB的(比如1通道)通道与V2相应通道相连。那么可以在遥控器的 第九号通道来微调。,智能方向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如果将这个,智能方向功能,(V2相应的通道)用舵机线接在 SB的 通道 (比如2通道上) 遥控器就在十号通道来调节。 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 与sb 连接 一根 SUB.2即可, 就是那个横的。在连接SUB,2的情况下。单独舵机线 连接 SB的(比如1通道)通 ...

sub.2是专门的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ub.2是专门的线吗?

一种连接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