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秒炸

楼主(2013-12-01):
今天风和日丽,上午起来装机,把刚入的塞斯纳182装好,来仙林找地方首飞。下车,接线,撞机,一秒钟完成。飞机撞控箱上,螺旋桨断了。没开控,就接电池了,教训

网友:
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网友:
一般新手飞小赛都是秒炸!各种因素都有,飞到天上,也是炸!
哈哈哈

网友:
失控保护没有设吗?

网友:
什么电调啊   连失控保护都没

网友:
南京滴啊

网友:
..........把失控保护关了吧,

网友:
如果是某宇电调的话出厂就带失控保护的。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不要吓我好吧,我还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呢

网友:
真是秒炸呀!

网友:
我今天也炸了一架 共勉吧~

网友:
这个就像路考的时候,启动没系好安全带

网友:
新手,真的不适合塞斯纳!!模拟器——飘飘机!!

网友:
恭喜楼主,炸炸更健康

网友:
今天我也飞的塞斯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终于爽飞了4个电。不过降落还是个问题,起落架又坏了。共勉吧。

网友: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接电接收机。不开控。我经常的。没事啊。没有信号。接收机是不会动作的啊

网友:
这不太可能呀

网友:
比我最快记录10秒更快啊!高人!

网友A:
建议使用1.2M的敏定先练手

网友B:
我们老师调FPV栽机的时候因为头晕先关控,导致飞控自动返航启动打断了手筋!一定要严格遵守电固操作规则哦。

网友C:
我经常先插电池再开控的啊,没有问题啊

网友D:
仙林哪里啊?仙林没电固的飞场了吧

网友E:
在仙林湖东边的断头路

网友F:
直接关掉保护,不开控随便上电都没事

网友G:
秒炸夸大了,开控上电也不止一秒呵

网友H:
这个都算炸机啊

网友I:
真是秒炸啊

网友J:
要把失控保护打开,有的默认是失控全油门的。
我用华科尔的控,经常会先开控再插电无法对频,必须把控关了再开才能对频。
所以失控保护很重要。

网友K:
先开控,确定油门在最低位,我的电调不开控接电是不会动的呀

网友L:
正常,不炸飞不好

网友M:
这个不算首飞秒炸,是还没飞就炸。。。。

网友N:
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网友O:
真正的秒炸

网友P:
本人首飞,开车50KM到飞场,第一个起落起飞就炸,也就10来秒时间,再50KM开车回来,现在想想真是蛋疼哦!~~~

网友Q:
咋会?。没信号也会转?

网友R: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