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轴 引起的震动 怎么办 ?

楼主(2013-12-01):
500DFC 震动大 装上尾管还没有震动。 尾传动轴一装 就震开了 尾波都没有装    尾管上过两个轴承没用   都买了3根亚拓原厂的 传动轴了  没有一根是绝对直的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怎么解决

网友A:
再多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多加轴承

加上 四五个就好了?

网友B:
两个轴承伺候!性能绝对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轴承伺候!性能绝对的不一样!

我用过两个 不管用啊

楼主:
换成皮带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过两个 不管用啊

位置对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对不对呢?

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是用两个轴把尾管 三等分的 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是用两个轴把尾管 三等分的 位置

不能等分,运气不好就形成驻波了吧

网友:
换皮带最简单,一劳永逸

网友:
无论是单轴承还是两轴承都不能等分的,要距离等分点偏几厘米固定轴承

网友:
这个问题得问阳台侠,他弄这个最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