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配的 四轴 出现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
NAZA lite 配的 四轴 出现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有视频

楼主(2013-12-01):
请教下大家 我的4轴转急弯的时候 2点钟位置的
电机
会突然增加转速 大范围的抖一下。 有大大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
NAZA LITE 姿态模式 好赢四合一电调 朗宇电机X2212 980KV 10寸桨 机架是阿福
大家注意看40秒的时候

网友A:
沙发坐下,楼下回答!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机缺相。。。。因为我有过这种情况。。。看看你的电机和电调的插头吧。建议直接焊死

楼主:
平时飞 没任何问题 只有转急弯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C:
你好,你将电机1,3 对换使用试一下。

楼主:
兑换了 还是不行 一样的。 做大动作的时候。M1 M3 电机 老是锁不紧 老是摆动

网友D:
感度没调好

楼主:
调整哪个感度。。M1 M3电机锁定有问题。 M2 M4 很好锁的稳稳的

楼主:
新拍了 视频 大家注意看40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