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模友直升机飞的6 米左右自己掉下来加油不管用

楼主(2013-12-01):
亚托550E,电调是好盈铂金100A。地面一切正常,飞的6米高时在推油门飞机转数起不来。有时飞机掉下来。不知怎么回事,调电调也不会调,求教老模友帮忙。谢谢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B:
应该说一下螺距与油门曲线设置情况,或者上一视频,这样间单一说不好分析。

楼主:
啊。忘了说了遥控器是福特吧T8

楼主:
这样说吧飞机没有劲转数提不上去,螺距高11度 中6 度 低-2度 油门0 50 100 斜线、接收机是6208

网友: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把大浆卸了加油特别好正常,上了大浆起飞也没有问题,到了空中在加油就不行了没劲,转速不够甚至摔机

网友D:
1、转速过低螺距过大,手法问题。
2、单向轴承大力时打滑。

楼主:
谢谢楼上,我在检查。检查。谢谢

网友E:
楼主新手哇?不懂的话找下当地的模友吧,大机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大家了,550E终于搞定了,原因是电调搞乱了,进入遍程。恢复出厂设置后正常了,

网友F:
重校油门就可以了吧? 我的500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单向打滑
搞了三次迫降都没炸

网友G:
头像是叫红点頜吗?

网友H:
电机的齿轮锁紧螺丝松了

楼主:
是红靛颏,天津叫红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