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可以进行超视距飞行吗?

楼主(2013-12-01):
多旋翼可以进行超视距飞行吗?谁有方案,介绍下啊。

网友A:
精灵2  最省事     自己组装的话就太多了

网友:
可以,加个图传

楼主:
需要用增程电台吗?我是说如果达到3KM左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  最省事     自己组装的话就太多了

精灵2没有地面站啊  不能预设航线,不专业。

网友B:
带个地面站或者电台可以飞很远,只要电够

网友:
只有电是问题,其他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个地面站或者电台可以飞很远,只要电够

如何解决电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电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是不是所有的多轴飞控、遥控器都可以支持用电台增加控制距离?

网友C:
论坛多的是不用怎么介绍,加图传上地面站不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多的是不用怎么介绍,加图传上地面站不就OK啦!

可否详细说说。要3KM左右的距离。飞机<------->手机地面站+遥控器+FPV显示终端。这个过程需要增程电台吗?可否留个相关技术贴的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详细说说。要3KM左右的距离。飞机手机地面站+遥控器+FPV显示终端。这个过程需要增程电台吗?可否留个 ...

不需要什么电台,飞行时间能有十分钟就够3KM往返了。T8FG遥控距离也足够,400MW图传即可。看我旧贴

网友:
你想飞3KM 第一你不是图传是你的动力电可以续航那么旧吗? 我的精灵现在用2700电池飞十分钟 图传加上还要信号很好才行 要是在市区 估计你飞丢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主要还是看楼主想干什么了!
Futaba T8FG 的距离就是3KM,我用的是肥鲨的图传加平板天线,3KM也没问题。
XA650机架,WKM飞控,IOSD MARK2,10寸屏幕放在三脚架上。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再上个视频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