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熟悉DJI XP3.1系统的模友吗

楼主(2013-12-01):
急需调机经验

网友A:
沙发,请资讯dji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朋友那里有一套设备,窝在库房两年了,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把它的功能发挥出来,目前飞机只能手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请资讯dji售后

谢谢!

网友:
不要飞了,去换ACE把。

楼主:
dji售后怎么没见回复

网友:
高端米物,玩不起!
帮顶了,等DJI技术支持!

楼主:
唉,dji售后在哪里呀

网友:
3.1是ACEONE以前的版本,我以前用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来有ACEONE就都换了。有问题可以问我,还有建议到DJI 加钱换购ACEONE 这样更好一些。

网友:
还有建议到DJI 加钱换购ACEONE 这样更好一些。

为何要换啊,我一直在用DJI  XP 3.1啊

网友:
xp3.1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可以说说具体调机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在安装xp3.1之前,先要把飞机调整到最佳状态,如果是260级别的飞机,起码可以放手悬停几秒,之后再安装飞控。再从手动切到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放开所有摇杆,之后再切入自驾。另外,不管是油动还是电动,一定要设置好定速。具体再参考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