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轴飞远后只有油门有相应。

楼主(2013-12-01):
设置限远20米,达到设定距离后,4轴停在那里,油门有反应,其他的控制均无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GPS和姿态模式都如此。

网友:
沙发,没遇到过,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A:
调整遥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遥控模式

遥控模式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模式指?

嗯,你什么遥控?

网友:
没碰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什么遥控?

d10遥控器

网友A:
d10没跳过,天地飞我会

网友B:
请问LZ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用的什么飞控?

naza v1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没跳过,天地飞我会

是指什么模式?你说下或许我能在D1上找到。航向锁定、返回点锁定都无效,俯仰横滚方向都失效,好奇怪。

网友:
NAZA V1沒用过,, 帮頂....

网友:
不会失控了吧。naza失控后仅油门有响应

网友:
D10是否摩了控? 摩控后可以选择輸出功率....调最大功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什么模式?你说下或许我能在D1上找到。航向锁定、返回点锁定都无效,俯仰横滚方向都失效,好奇怪。

遥控模式

楼主:
论坛抽风了吗

楼主:
这个会和遥控器有关系吗?如果失控就应该全部通道失控啊

网友:
据说升级到4、02这方面问题能解决,这两天机器装好了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