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 naza lite 哪个好?

楼主(2013-12-01):
如题 入门四轴  千元以内的  上述哪个更稳一些?求指教啊

网友:
S4感觉很稳,调试简单,NAZA没用过

网友:
一直S4爽飞

网友A:
没飞远就S4(限高100米距离300米),要飞远就NAZA LITE(无限制距离完全看遥控器能打多远),至于稳定度安定性方面只要装机正确其时都大同小异,装机错误再好的飞控也一样救不了你,在扩展方面S4可以上WIFI,NAZA LITE则有无向CF与航向锁定在迷失方向时不错用,S4没有无向CF迷失方向时只好返航,OSD部份两者都是要***不能取用飞控内部资料所以差别不大,在罗盘校准部份S4要求较严格不习惯的通常要校准好几次,NAZA在校准上就比较容易通过,在定钉方面有一部份取决于飞机配置本身不抗风的配置这两者表现都差不多,因为有差价所以先衡量自己需求再来购买,两者没有谁比较好完全取决于你的需求来决定,在不然就是APM了,APM对于新手一入手后急着起飞的人不太适合以外,不然是一个可以玩很久的飞控

更正:航向锁定

网友:
光飞控就千元啦!

网友:
想专研还是APM吧!

网友:
NAZA LITE则有无向CF与绕点

请问NAZA可以绕兴趣点?我的V2怎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飞远就S4(限高100米距离300米),要飞远就NAZA LITE(无限制距离完全看遥控器能打多远),至于稳定度安定性方 ...

lite有绕点和osd扩展吗,怎么官网上没有。

网友:
零度不错 价格也很适中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飞远就S4(限高100米距离300米),要飞远就NAZA LITE(无限制距离完全看遥控器能打多远),至于稳定度安定性方 ...

我現在用的lite,繞點怎麽用啊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用的lite,繞點怎麽用啊  求指教

以更正航向锁定,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更正航向锁定,还有其他问题吗?

對不起 我愚鈍  求詳解  謝謝

网友:
S4是零度厂家吐血大放送,不买简直就是亏钱好么!!

网友:
apm比这两个都靠谱

网友:
s4爽飞过。爽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