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三次飞行,终于留空时间4分钟了。

楼主(2013-12-01):
经过前二次的飞行,第一次不够10秒炸机(新手首飞秒炸,多图。加修复过程),第二不够1分钟(新手,二飞再炸,上图。),这次终于能超过4分钟了,飞了2个起降,第1个降落只炸坏了桨,第2次降落就炸坏机头和前轮座了,因为风太大,推了一下升降舵,可能推得太大了,一下子撞到地上,最后回家修机。
发错版块了,请版主或管理员移到固定翼版吧,谢谢。

轴可能也变形了

轴可能也变形了

起降架撞坏了

起降架撞坏了

第2次就炸得惨些,降落时大风。

第2次就炸得惨些,降落时大风。

炸断了2个桨片,机机没事。

炸断了2个桨片,机机没事。

电池充电中

电池充电中

飞完1个起降,电池在充电中。

飞完1个起降,电池在充电中。

飞完第1个起降,桨炸坏了,换个桨还能飞

飞完第1个起降,桨炸坏了,换个桨还能飞

网友A:
你那 叫   降落        和我  炸鸡差不多   继续加油   要是   滑翔机  降落不至于这样

网友B:
这个不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 叫   降落        和我  炸鸡差不多   继续加油   要是   滑翔机  降落不至于这样

很大风,油门全关还是在升,推了一下升降舵就冲下来了。

网友C:
更像是炮弹击中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降落

呵呵,那就不算降落吧,叫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像是炮弹击中目标!

哈哈,真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大风,油门全关还是在升,推了一下升降舵就冲下来了。

调一下  升降 曲线   估计可以缓解     注意 用力 尺度 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  升降 曲线   估计可以缓解     注意 用力 尺度 啊 !!!!呵呵

这个可能真有点用,一般都是急的时候就乱了,一推,过头了,但还不会设置,有空我再看看怎么调。

网友D:
笑死我了,楼主的3个帖子都看过了。。佩服你啊。。支持你,继续加油。。塞斯纳这种机型慢速机关油门都能滑行好长时间 ,慢速留空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放心大胆的关油门滑行吧。。你这降落滑行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死我了,楼主的3个帖子都看过了。。佩服你啊。。支持你,继续加油。。塞斯纳这种机型慢速机关油门都能滑行 ...

谢谢,谢谢指教,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指教,我会继续努力的。

恩 ,加油。我笑你可不是嘲笑你,是觉得你折腾的特有喜感,玩模型不就是为了开心么。这就对了,开心的玩开心的炸。。。支持你,我也是无师自通的,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有不怕折腾的心,玩的会更开心。这种机型炸机成本也小,压力小。好好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 ,加油。我笑你可不是嘲笑你,是觉得你折腾的特有喜感,玩模型不就是为了开心么。这就对了,开心的玩开 ...

呵呵,我自己看录像都觉得好笑,前二次因为飞的时间不长,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次飞了几分钟,发现机头轻了,都是推着升降舵飞的,所以降落时一下推的过头了,撞了下来,晚上回来看一下重心是头轻了,但电池都推到最前了,还是头轻,难道真的要在机头加硬币?

网友E:
看不到了!小心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了!小心电线!

是的,一边高压线,另一边有太阳,飞低一点又给两边的树档住,中间有试过几秒钟看不到飞机,还怕它飞走了呢,呵呵。

网友F:
笑死我了! 这个不叫降落.这撞落.....一边高压线,两边的树......找一个空矌的地方才放. 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自己看录像都觉得好笑,前二次因为飞的时间不长,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次飞了几分钟,发现机头轻了 ...

不一定是头轻,有可能是修机多了把下拉角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笑死我了! 这个不叫降落.这撞落.....一边高压线,两边的树......找一个空矌的地方才放. 加油........{:1_4 ...

呵呵,地方不好找啊,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很快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头轻,有可能是修机多了把下拉角弄没了

我今天加大了下拉角了,加上了一个螺丝垫片,不过我试过了,在机翼前三分一处测是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