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大J10的重心

楼主(2013-12-01):
如果图示  在两条平行线的中间位置吗

网友A:
重心不超过这两条线

我飞GWS J10是取下面那条线稍微靠前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超过这两条线

那就选择中间位置吧  端着中间位置  飞机保持平衡就OK? 还是机头稍微低一点还是翘一点

网友:
奇怪,我的105涵道J10,重心在下面线再后面1厘米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选择中间位置吧  端着中间位置  飞机保持平衡就OK? 还是机头稍微低一点还是翘一点

上面兄弟讲的是GWS的小J10,每种机型的重心应该有些不同,这个大J10可能得老苦才能讲清楚

网友:
不懂帮顶了额

网友B:
听好了,歼十的重心正好在第二条线上。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好了,歼十的重心正好在第二条线上。

我就说嘛  在中间位置的话 端着飞机  头翘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选择中间位置吧  端着中间位置  飞机保持平衡就OK? 还是机头稍微低一点还是翘一点

需要基本平衡,不能向任何一边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说嘛  在中间位置的话 端着飞机  头翘的厉害

什么歼十,不会是105歼十?

按照老苦建议的电池容量应该不用再测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超过这两条线

老丁,我还是想跟你精确一下,105歼十的重心应该在主翼最前端(不包含机身的整流边条,就是主翼拆下来后的最前端)往后多少厘米?

网友:
我的没有飞起来
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2014-01-02):
请问J-10的重心计算起始点???
从哪个点往后1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