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米来了,再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01):
今天我MCPX BL的米来了,原厂的太贵不划算,来了6个副厂250毫安的,这个厚度刚合适,稍长一点点,不会出现塞不进电池仓或撑爆电池仓或要改电池仓的问题了,上图

再问大家几个问题

1、尾管我把和机身连接的地方炸拧花了,现在是用胶带先凑合着,这个怎么加固呀,见图

现在自己是准备了2.5和3MM的实心碳纤维棒。
2、脚架的加固,第一个是立柱的加固,这个还没有断,先预防一下,第二个就是电池仓了,刚刚我炸了,把脚架甩出来了,电池还吊在主板上,结果电池仓下面直接断了一边,不会了,见图

3、是主板上连电池的电源线的加固问题,这机要大炸了,就大齿盘啊、脚架、电池、主轴轴承乱飞,零件可以找回来,现在就是担心甩脚架的时候那个电池会把主板上的电池线扯断,特别是根部,我焊工很差的,见图

4、悬停的时候,脚架的前立柱会有一半掉出来,不知道会不会对飞行造成影响,特别是将来3D的时候,应该会有影响,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见图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机子有点小猛,声音大,感觉不太适合室内,双11进的,有点小悔啊,知道这样就入NCPX或MCPX了。

网友A:
沙花,比小米2a清楚。
脚架前立柱可以滴一点502,干了之后就不会太松了。
或者钳子捏一下。

网友B:
电池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花,比小米2a清楚。
脚架前立柱可以滴一点502,干了之后就不会太松了。
或者钳子捏一下。

呵呵,HX9照的,应该比手机拍的清楚,我都是傻瓜式拍摄,具体参数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太多了吧。。。

买的一拖3的线,用B6充,原厂200毫安的,这个250毫安的,只能是买3个或6个,电池又不贵,要是真买原厂的只能买2个了,呵呵

网友C:
这是一架完美的蛋疼机,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架完美的蛋疼机,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是有点蛋疼,现在提的都是些小问题,最大的金鱼尾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时有时无的,真吓人,好怀念我SCP的尾巴,杠杠的。

网友D:
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折腾无止境,乐趣无止境。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折腾无止境,乐趣无止境。祝楼主爽飞。

高手说这机就是为3D而生的,我现在才到正飞后退的阶段,模拟里面倒是翻的顺溜,这个这个现实中这机机还没敢翻,把这些个小毛病解决了再翻。

网友E:
流口水,太牛了!

楼主:
我现在小电磨(带电钻)、碳纤维杆、硅橡胶、AB胶都有了,正准备下手呢,又怕搞坏,飞NCPX MCPX MCPXBL的给我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口水,太牛了!

这有啥牛的啊,估计最后也是个大坑,只能自己DIY变成小坑吧,呵呵

网友C:
以前淘宝买不到这玩意的配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淘宝买不到这玩意的配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官网的价格真坑爹啊,感觉不值,东西还不全,他家客服说要什么配件都有,就是需要调配,小零件只能DIY了,刚才DIY了个实心碳纤维尾管,可像脚架之类的我就没那个能力了,按理说这机机出来时间也不短了,副厂件真少,microheli的配件就不用提了,那是给喜欢折腾的有米的准备的。

网友F:
尾巴推荐使用2.5mm实心碳棒(官方就有实心的升级件)
至于想要尾巴锁的更好...
外加个blhelli 的尾电调吧...
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巴推荐使用2.5mm实心碳棒(官方就有实心的升级件)
至于想要尾巴锁的更好...
外加个blhelli 的尾电调吧.. ...

内容其实碳棒是2mm的,我对这些商家真无语了,我要2.5,发过来2.0,还好能用,我主要说这种严谨的精神,唉

网友F:
不记得多少钱买的原厂的了,貌似是4英镑?还是多少,不记得了
一根实心碳棒,外面有热缩管包裹着的线,两边插头做好的,直接插上就行了
至今没有坏过

脚架貌似坏过一次,用图钉加热穿刺修好

你那个电池仓框框断开不是事,直接用纤维胶带外面粘一下就行。。。。

我买了很多300mah的电池。。。现在已经很少飞bl了,电池都拿去飞130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记得多少钱买的原厂的了,貌似是4英镑?还是多少,不记得了
一根实心碳棒,外面有热缩管包裹着的线,两边 ...

多谢了,昨下午到广场飞了下,动力很足,好爽,室内不敢做的动作到广场一下就放开了,呵呵

网友:
对了, bl的动力虽然足了,但是感觉不够灵敏, 和mcpx比起来滚转速率差了不少,要调高点exp或dr试试看...

网友G:
LZ有的折腾了。折腾几次就不需要折腾了,因为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有的折腾了。折腾几次就不需要折腾了,因为没配件。

他家旗舰店有的,可以调配过来的,我问过的,就是那个价格比较美国化,呵呵

网友H:
脚架前柱点些502~增加厚度~几次后应该可以紧紧插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脚架前柱点些502~增加厚度~几次后应该可以紧紧插紧。

谢谢了,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呵呵,3D始终没那个勇气去飞啊,还是副厂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