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S15或者AS30的详细尺寸数据

楼主(2013-12-01):
一直觉得AS系列比较超值,比那些HD19和鹰眼之类的效果要好,比狗3便宜。而且还有官方的保修。无奈就是专用云台没有。最近正好在画机架。就想着顺便把云台一起弄了。

网友:
京东上有参数

网友A(2014-02-16):
我有AS30,你都要啥尺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AS30,你都要啥尺寸呀

所有的尺寸,.越详细越好的

网友B:
我想知道A30和狗3比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A30和狗3比效果咋样?

AS15 与狗3都用过。

AS15的防抖很强大,狗3如果抖动大基本上就没法儿看了;但是狗3的画质比AS15强,裸狗3的低配版也比AS15便宜。

网友:
哦谢谢,那30应该比15要好一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尺寸,.越详细越好的

家里没有卡尺,只能拿钢板尺量了,你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没有卡尺,只能拿钢板尺量了,你先看看。

细致..先谢了...话说要是在as15一面贴上魔术贴 然后侧面直接和云台黏上再绑一下..这样怎么样...我看有人之前做过了..因为as15的接口都在下面...

网友C:
能既时图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既时图传吗?

可以实时图传,但是要一个HDMI转AV的转接器,需要单独供电,无形中增加了200G左右的重量,我现在就这样用。也有一种体积更小的转换器,有点像U盘不需要单独供电,大概就15G,但是听说不是所有的HDMI都能转到AV,只有大的这个转换器才能保证HDMI一定能转到AV,而且这个小的转换器还贵,不然当一次小白鼠也行,就是太贵了

网友(2014-03-19):
看过视频不错的可惜时时图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