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0A电调,这是什么芯片?用什么替换?请教!!!

楼主(2013-12-01):
如图:上边标的是65P03,没查到是什么芯片,有知道的说说。TAOBAO上查的是8个脚的。这个是三个脚。

网友:
目测严重虚表

网友:
65安,耐压30伏的场效应管

网友:
为什么要换?有卖的  一个3元左右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个

网友:
太专业了,不知道

网友:
....完全看不明白   呵呵

网友A:
首先电调里面是肯定是MOS管.自己换的话不差那点钱,MOS管买比你电调标定的电流/3和供电电压这两个参数高点的,还有选内阻小的。
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应该对你有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调里面是肯定是MOS管.自己换的话不差那点钱,MOS管买比你电调标定的电流/3和供电电压这两个参数高点的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调里面是肯定是MOS管.自己换的话不差那点钱,MOS管买比你电调标定的电流/3和供电电压这两个参数高点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