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 飞控 出现貌似黄灯

楼主(2013-12-01):
今天首飞 ,预热过后 模式打GPS (预热时闪绿灯),亮貌似黄灯(不闪 常亮 ,也不是红的 也不是绿的 有点泛白的,应该说是黄)。切回姿态后闪绿。姿态起飞,途中打GPS ,灯就常亮 貌似黄灯,亮换灯也能正常飞。以前也碰到过。不在意。是啥情况??????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这个是干扰,试试重新校正GPs,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二楼正解,经常亮黄灯,你就得不停的转呀转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2014-10-11):
我的gps模式黄灯常亮,按照说明校准 老是红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gps模式黄灯常亮,按照说明校准 老是红灯

飞行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黄灯为磁场干扰;红绿灯成功进入校准模式,校准结果若是红灯,则为校准不成功,请参考电子校准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32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行正常的情况下,出现黄灯为磁场干扰;红绿灯成功进入校准模式,校准结果若是红灯,则为校准不成功, ...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

请问如何解决的 我也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解决的 我也这个问题

我也是黄灯 切gps就黄灯 安全模式红灯常亮 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这样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黄灯 切gps就黄灯 安全模式红灯常亮 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这样情况

我是偶尔黄一下 切一下再切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偶尔黄一下 切一下再切回去就好了

重新校准罗盘就OK

如果依旧是这个故障,那么就得看看是不是罗盘附近有干扰啥的了

网友:
你这是干扰,做一次罗盘校正,然后,GPS加高。。。。。就可以了,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