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新手求助!!红灯连闪不能起飞

楼主(2013-12-01):
论坛里收了naza  v1  兴致勃勃的装机,调参,一切ok以后出去试飞,可问题也来了。上电以后LED等亮完4次绿灯以后没有黄灯。直接红灯长闪,等了几分钟也还是闪!gps做了2次校准也不行!拿回来高级校准还是不行!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红灯闪也可以掰杆解锁,电机也转,可就算油门推到顶飞机也只是转速加快但不会离开地面(确定浆没装反,电机顺序也对)于是我就蒙圈了。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等高手来。先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设置一键返航了吗?看是不是一键返航打开了。

网友:
闪红灯是低电压报警,请查看一下低压报警设置,或检查电池电压。

网友:
唯一建议:细看说明书。官网有视频教程,有说明文档。

网友:
肯定是 飞控电压报警  你把电压重新设置一下 稍低一点  或者干脆 关闭电压报警 就OK了

网友:
我和楼主的情况完全一样的,每个起落起飞
时红灯起码闪1钟,然后不闪了!我已经取消飞控的低压报警,电调也是设置压!为什么会这样!??高级校准,校正磁场都做了!v2,4.02

网友A:
你的电池没电了,或低压保护设置错误

网友B:
低压保护关闭了!不存在设置错误吧!电池很明显是有电的!真是没电的原因,那更好,那至少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保护关闭了!不存在设置错误吧!电池很明显是有电的!真是没电的原因,那更好,那至少我找到原因了!

还有一个奇葩的可能,就是LED灯的黄灯是由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的时候组合出来的颜色是黄色,有可能绿灯有问题不亮了,就变成了只亮红灯了

网友C:
楼主您好,您的故障我已知悉。

1.低电压报警。(请到我们的调参软件里面正确的设置参数)

2.异常警告。(连接调参软件在界面的右下角回邮错误提示,以及解决方案)

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您可以加我的qq: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您的故障我已知悉。

1.低电压报警。(请到我们的调参软件里面正确的设置参数)

谢谢您,找到问题了!就是低压保护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没电了,或低压保护设置错误

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2014-04-09):
我是裕华区的。 也是找模友QQ,524867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