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KK飞控求教

楼主(2013-12-01):
昨天试飞,开控、四轴上电、慢推油门(四轴还在地上),然后动一下前后舵看看通道有无反向,狂野的四轴就突然倾斜地迅速飞起,见势不妙,急忙减油门,可为时已晚,四轴早以在我头顶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惨烈坠机了。。
就是想问下为什么四轴会突然高速起飞?完全无时间让你打微调令其平稳,然后就是坠机。。。是遥控器里面的什么N-TH,N-PI,I-TH,I-PI曲线设置得不对吗?我全都是用默认设置。用的是乐迪T6EHP-E遥控器,飞控是KKV2.3版本

网友A:
kk飞控不好用,建议楼主换一个,避免更多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不好用,建议楼主换一个,避免更多的损失

学生一个,哪里来那么多钱。。。

网友:
电直固定的路过

网友:
楼主有校准油门行程吗?还有通道是否接错

楼主:
那些油门行程、微调中点等应该不需要每次试飞前都校准吧?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没有换过电调或者遥控器,起飞前油门解锁成功,就不怎么校准,然后试飞了
其实不知道起飞时没选择飞行模式会对其有何影响。因为KK飞控在解锁油门(油门摇杆向右打)成功后,还可以通过打不同的摇杆组合来选择普通模式、航线模式和UFO模式。而我真是一个大头虾,之前试飞时在油门解锁成功后没有选择飞行模式就仓促起飞了。。。想问问,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B:
看看遥控器混控关了没,四轴用固顶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遥控器混控关了没,四轴用固顶翼模式

关掉混控是将旋转混控(Pitch-rudder mixing function)和陀螺仪混控功能(Gyro mixing function)关掉吗?我的遥控器有一个混控提醒功能,就是有多个混控功能同时使用时会提醒的。话说固定翼模式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B:
你只连接收机+4个舵机,然后动杆,每个方向只有1个舵机工作就对了。我用T6-EA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连接收机+4个舵机,然后动杆,每个方向只有1个舵机工作就对了。我用T6-EAP的。

好的,虽然还是不懂,因为四轴没有舵机的,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虽然还是不懂,因为四轴没有舵机的,还是谢谢了

没舵机就连4电调+电机,不经过KK,看电机转动一样的。记得去桨

网友C:
kk不用选模式起飞拉 解锁就飞  检查通道是否反向 把桨拆了 检查

我也玩过kk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不用选模式起飞拉 解锁就飞  检查通道是否反向 把桨拆了 检查

我也玩过kk

嗯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舵机就连4电调+电机,不经过KK,看电机转动一样的。记得去桨

嗯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舵机就连4电调+电机,不经过KK,看电机转动一样的。记得去桨

既然楼主也是用乐迪的话,想问下,这个开关IDLE-UP/GYRO是干什么用的?另外我水得连开关打向下或向上时对应哪个功能(IDLE-UP or GYRO?)开启都不知道。。因为启动飞控时切换这个开关,电机根本无什么变化。。唯一有不同的是,如果先将这个开关打向上打再打开遥控器电源,遥控器会提示混控(Mixer alert warning);此时将开关打向下,混控提示消失,遥控器可以正常使用。当然,如果一开始那个开关打向下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想问下,在四轴飞行时,这个开关应该怎样设置?打向上抑或下?谢谢先啦!

网友B:
KK飞控与接收机只连接1、2、3、4、4个通道,其余不接,IDLE-UP打向混控关闭方向,最好去控菜单把关于混控的设置都关掉,新手在菜单里把D/R比率设为0-50%,或者0-30%,很重要,这是控制方向等控制反应度的,新手很容易由于激动过大的打杆,造成过修正引致失控。控的具体设置请楼主自行钻研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飞控与接收机只连接1、2、3、4、4个通道,其余不接,IDLE-UP打向混控关闭方向,最好去控菜单把关于混控的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我看是飞控的问题,楼下继续

网友:
我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是飞控的问题,楼下继续

可以详细点吗?话说那个Pitch 和Roll可调电阻被我拧得惨不忍睹了,真想帮其换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话说那个Pitch 和Roll可调电阻被我拧得惨不忍睹了,真想帮其换一个

给飞控洗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飞控洗脑

好吧,大不了刷固件。

网友E:
KK,从买来试过一次,就没敢飞

事先说明,所以校准都已做

测试飞了一下,然后推最低油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去拿架子,幸亏拿的脚架,电机突然转动,看好是最低油门下电机不转的情况下突然转动

我拽着机架跟拽着一条疯狗似的,哈哈,10秒左右,它消停了,再就没敢试

所以这东西就是新手杀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KK,从买来试过一次,就没敢飞

事先说明,所以校准都已做

同感,看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KK,从买来试过一次,就没敢飞

事先说明,所以校准都已做

没有高手亲自帮我,我是不会再飞KK飞控的

网友F:
要学习的东西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学习的东西真多

嗯嗯,最近潜水学习研究KK,发现可能是我没有关掉混控导致的。。这两个视频很有用!
第一节:
第二节:

网友G(2014-04-03):
楼主用的是那一款KK飞控和乐迪遥控器   发个链接我也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那一款KK飞控和乐迪遥控器   发个链接我也要买

我用的KK是V2.3版本的,现在最新都是V2.9版本了(淘宝50多元)。乐迪遥控器TEHP其实是专门为直机设计的,所以建议你还是不要买。。玩KK的话,选最新2.9版本,遥控器可以考虑TEAP,这个可以飞四轴、固定翼(不过淘宝上少有卖。。)。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KKV2.9+TEAP(或者天地飞6 、7、 8、 9。。。);当然链接还是给你吧。。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176.C0A2uG&tradeID=436878695253990这是我当初买套件的链接,你可以在里面搜KK和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KK是V2.3版本的,现在最新都是V2.9版本了(淘宝50多元)。乐迪遥控器TEHP其实是专门为直机设计的, ...

谢了

楼主:
我现在改用MMC10了,并且刚刚试飞成功。因为KK对我这等新手来说,飞行难度高,调试麻烦(经常要拧电位计,以至于我的KK上有两个电位计早已被我拧得面目全非。。),总之如果你是完全刚入门的话,建议不要玩KK,同时也建议不要在那家网店买东西。。理由不说。。贴个刚刚飞成功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用MMC10了,并且刚刚试飞成功。因为KK对我这等新手来说,飞行难度高,调试麻烦(经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