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醋排骨的FPV设备测试视频

楼主(2013-12-02):
5.8g图传+一体式接受显示器7寸的。

网友:
不错不错, 能用电视或者电脑来显示吗?这一套下来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你的图传多少的。2.4G还是5.8的?

网友:
声音真好听

网友:
给个链接。。。。我也来一套。。。呵呵

楼主:
我收的二手的。大约500元。5.8g。接收机和显示器是一体式的。没有电池,需要自己买电池加上。

网友A:
期待测试视频,LZ或将掀起的一轮fpv坦克热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测试视频,LZ或将掀起的一轮fpv坦克热潮

被你说的,好像我是引领时尚的达人似得。。。。

网友B:
扭杆悬挂
车尾略轻
朔料履带
美中不足

网友:
真心没什么可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扭杆悬挂
车尾略轻
朔料履带

你车好像有点跑扁,一边修正?

网友:
看得我也想搞套玩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车好像有点跑扁,一边修正?

我只要是HL系统控的坦克全部都跑偏,请问症结所在及修正方法。

网友:
排骨前辈好会玩,好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要是HL系统控的坦克全部都跑偏,请问症结所在及修正方法。

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中的几种或者一种所致.......
1,左右履带松紧不一,导致运转阻力不一致
2,左右齿轮箱阻力不一
3,左右电机转速不一
4,电调输出到左右电机的电压不同步,电压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中的几种或者一种所致.......
1,左右履带松紧不一,导致运转阻力不一致
2,左右齿轮 ...

偶以為4的可能性比較大,要換系統才可以根除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偶以為4的可能性比較大,要換系統才可以根除吧!

对于恒龙坦克来说1和4的可能性是最大的,4可以更换电调遥控和马达解决,1的话就难了,除非坦克有带履带松紧微调节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恒龙坦克来说1和4的可能性是最大的,4可以更换电调遥控和马达解决,1的话就难了,除非坦克有带履带松 ...

9494。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楼主:
我如果跑偏的话 基本都是1的原因。

网友:
楼主,你这5.8g 多大发射功率的啊? 户外远距离玩么? 听说5.8g.适合空旷的地方 不知道用在坦克里合不合适

网友:
这个给力啊,以后的对战这样玩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