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的电池为什么比3块3S的都贵

楼主(2013-12-02):
可以自己买同厂家的3S手组吗,6S的实在买不起, 90涵道一定要6S才可以吗, 求教各位涵道前辈

网友A:
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我都是2个3S串6S用的

网友B:
那你买两个3S串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C:
价格是人定的,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D:
串联是个好主意

网友E:
可以串联嘛,就是比较重

网友F:
可能是工厂分拣容量相近的电芯成本会高吧 就像生6个娃很简单 但是连生6个娃长得跟6胞胎一样那就难了

网友G:
6s 和 3s 电池的内阻 6s会小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s 和 3s 电池的内阻 6s会小很多
正解,我是用的PL8充电器可以看到电池内阻。2600的6S电池会比2600的4S内阻小1毫欧以上,对比3S的内阻差距就更大了。不光是串联就能解决的,串联后内阻还会进一步加大。螺旋桨飞机影响不大但是飞涵道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啦

网友I:
我怎么没发现价格差太多啊?

网友J:
最好还是上6S的吧

网友K:
我飞电直450有一大堆3S2200毫安的25C电池,现在函道入门了,准备下一步上6S的70金属函道,我想用2颗3S2200毫安的25C电池串联当6S电池用,不想单独买,这样做适合什么机型呢?有人知道吗,请教一下

网友L:
的确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