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330 kt苦逼手上动力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13-12-02):
飞了 200克的室内3d机 可以自转吊机了 ,室外一定风都不行,想飞一米的330kt手上动力只有2216  1250kv  电池只有3s2200毫安。。。是不是电机和电池都要重新买过啊,  或者有别的3d机适合这个动力和电池?

网友A:
3s2200毫安飞200克的室内3d机?

网友B:
这套动力可以飞1米的330,桨用9060

网友:
内容我的也是这套动力'飞的1.1米的330,动力十分充足!我培的是104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2200毫安飞200克的室内3d机?

想什么呢。室内当然2s   400或者35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动力可以飞1米的330,桨用9060

非常感谢

网友C:
去亚博看看
淘宝上面我买了亚博航模的1米330,我用的就是3s2200

网友D:
这套设备飞1米的300再合适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亚博看看
淘宝上面我买了亚博航模的1米330,我用的就是3s2200

好的,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设备飞1米的300再合适不过了,,,,,,,,

我是看好多都是KV1000的   电池都是1000左右的容量玩。。。

网友E:
我飞的就是亚伯特330..挺好的不错.听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的就是亚伯特330..挺好的不错.听耐炸的

谢谢 我已经买了哦  安装好了就是副翼舵量有边好小   都调了 发现是拉杆很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买了哦  安装好了就是副翼舵量有边好小   都调了 发现是拉杆很软。。

还可以了。注意一下左右的重心,电池尽力离重心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了。注意一下左右的重心,电池尽力离重心近一些

好的 呵呵  在室内吊机试了1块电池  不错  呵呵 可以吊机   天气不太好  天气好了出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