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35水平尾翼正反问题

楼主(2013-12-02):
刚入了台SU35,安装完开始调试的时候发现水平尾翼不同步一个正一个反,应该怎么调?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请记住
基本上所有的涵道机 在水平尾翼上  用两个舵机控制的话
其中一个必须是反向舵机
借此你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舵机安装之前 先假装 通电 确定摆动效果正确后再固定舵机
比如有的飞机  前轮转向 跟  垂直尾翼 分别用两个舵机Y线连接控制 如果舵机装反  同样造成转向相反问题
反向舵机 工具够的话 可以自己焊接
工具不够可以求助模友、实体店等
实在不行  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记住
基本上所有的涵道机 在水平尾翼上  用两个舵机控制的话
其中一个必须是反向舵机

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多没经验的人都要上当的都这么过来的,换个反向舵机就成了

网友B:
反向舵机 自己拆来改 马达正负极对换  电位器最外面两根线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舵机 自己拆来改 马达正负极对换  电位器最外面两根线对换

谢谢,我试下

网友:
FUTABA遥控器有双升降舵机模式,不需要用反向舵机,只需插在默认的两个通道上即可,其它牌子遥控没用过,估计各品牌中高端型号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