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的最大截止电压12.6v能改变吗?

楼主(2013-12-02):
B6
充电器
的最大截止电压12.6v(3s)能改变吗?

网友A:
12.6V不够吗,你想改成多少V?改高了电池就废了,如果充更高的电压,充6S 有 25.2V电压的。

网友B:
楼主像做引信吗?

楼主:
我想改低一些

网友C:
可以改,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调节这个电压。改的幅度好像不大。
我正在DIY类似B6的充电器呢。
有时候个别充电器的参考电压不准或出现偏差,通过调整矫正系数可以达到正常值。
比如我用的TL431标称电压2.5V,实际上是2.48V。通过矫正系数,可以使它和正常的一样使用。

网友D:
用LION模式可以降为12.3V LIFE模式为10.8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