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2.6悬停掉高,飞越810机架降落经常侧翻

楼主(2013-12-02):
前几天把飞越810的机架装起来,从原来450上把APM拆了过来,起飞后,悬停会一直掉高度,原来在450上没这个问题。另外,810的机架在降落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侧翻的情况。哪位大师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顶起,等看原因

网友:
换了不同规格的机架,应该做相应pid调参。wiki里面写有的。 你可以做一次自动调参看看,然后再稍微改改。

网友:
换了机架就要重新作校准和调参。

网友A:
用AUTOTUNE,, 好用,,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UTOTUNE,, 好用,, 方便

在哪里调的?

网友:
先要update 至rc 3.1还是3.2 (忘了),, 然后在调pid頁面,, 在channel 7设定為 autotune (遙控器要有相应设置),, 起飞后先用 定高mode穩定机身,, 然后开啟 channel 7按掣啟动 autotune,, 机子會在你面前發瘋似的左右前后的晃....約7-8分鈡就可完成 (详情请於网上自找)

网友B:
悬停掉高,检查油门放在中间的时候,脉冲值是否是1500.
如果太小,就会不断降低高度。

自己找到1500的位置,可以在油门摇杆上用记号笔标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悬停掉高,检查油门放在中间的时候,脉冲值是否是1500.
如果太小,就会不断降低高度。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我的机子也在慢慢降高度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我的机子也在慢慢降高度

你打开定高之后,你把油门放在什么位置?

APM设置应该放在中点,上下有一点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才是定高。

上下超出范围,就是定速上升,或者下降。

所以,定高的时候,如果慢慢降高度,先要搞清楚定高的时候,油门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么多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掉高,检查油门放在中间的时候,脉冲值是否是1500.
如果太小,就会不断降低高度。

可能是这个原因。分析可能是原来的450电机比较小,所以油门一般在40%-50%左右起飞的,所以定高没问题。这个810用的是x4110s的电机,很低油门就能起来,以这个油门切定高会掉高度。周末去试一下看。

网友D:
我刷了APM最新的版本,rc7,解锁后第四个电机就开转了。大家有一样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定高之后,你把油门放在什么位置?

APM设置应该放在中点,上下有一点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才是定 ...

嗯。多谢。我试过了,油门放低了。推高点,就定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APM最新的版本,rc7,解锁后第四个电机就开转了。大家有一样的情况吧?

RC7是什么啊?我的APM也是刷的最新的固件,不会自动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APM最新的版本,rc7,解锁后第四个电机就开转了。大家有一样的情况吧?

是的。Rc7默认打开了怠速旋转。

网友:
侧翻是不是技术问题 还是说自身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Rc7默认打开了怠速旋转。

原来这样 也好 不会忘记上锁了

网友:
"机子會在你面前發瘋似的左右前后的晃...."呵呵

网友E:
学习。。做一个记号。。。。。。。。

网友F(2014-01-22):
肯定是你没调好,我用apm出厂默认参数飞810 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有两段视频 你可以在我帖子里看一下。apm + 810实在是绝配

网友F:
吊高两个原因。一个是风大,在一个是你没把油门归中,可能是你没挂负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