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增加木材韧性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3-12-02):
我制作了几架飞机,飞行都不错,就是椴木层板和轻木韧性不够,貌似使用糖水浸泡可以增加木材韧性,但是不知道如何干燥的方法,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提高木材韧性的方法,希望老师傅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事没事找百度

网友:
不是盐水吗?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么?看来老鸟都不在了。

网友:
热水煮趁热定型,冷却阴干

网友:
贴玻纤布,刷胶水

网友A:
用白乳胶适当加点水稀释后刷一遍,晾干后能提高很好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乳胶适当加点水稀释后刷一遍,晾干后能提高很好的硬度。

听说过这种办法,准备试一下,谢谢

网友:
火车轨道枕木的办法,用油浸,不知道好不好使。
纯外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过这种办法,准备试一下,谢谢

要增加韧性,还要不变形,这方法我想过,变形实在是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增加韧性,还要不变形,这方法我想过,变形实在是伤不起啊。

把湿的材料放在吸水性强的纸上面,再放平阴干,应该还是可以的,,最好是空气比较干燥的季节,比如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