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4轴和假4轴

楼主(2013-12-02):
请教下真4轴和假4轴的区别
假4轴是 用Y轴代替
那真4轴 是 4轴联动  这个是要求  编程 还是后处理 还是 控制板

网友A:
真4轴和假4轴差别:
1真.假4轴一般都是分度头或者圆转台。
2.真.假4轴系统不一样,真4轴系统支持4轴功能,假4轴不支持4轴,而是另外更改电气部分加的。
3.真4轴 XYZ可以与分度头联动,假4轴不可以联动,只可以实现间歇分度旋转。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4轴和假4轴差别:
1真.假4轴一般都是分度头或者圆转台。
2.真.假4轴系统不一样,真4轴系统支持4轴功能, ...

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真4轴y轴动,假4轴y轴不动或者没y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