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蝎星130A和大vbar的连线及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02):
蝎子130a电调据说只需要一根线就能和vbar相连实现定速,那么问题来了:
1、请问要使用什么样的线,因为yge连vbar的线很奇怪,所以请问下这需要什么线?
2、电调设置需要选择“外接传感器”定速这个选项吗?
3、130a的50-50-50-50那一步的电流测试记忆还需要做吗?
4、大vbar(有独立传感器那种)上连普通接收机,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到vbar怎么连?(因为电调信号线已经占用了esc通道)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这中配置吗?

网友A:
没用过天蝎星电调,不过连陀螺仪定速的话,可以用好盈那个转速传感器,rpm sensor,一端三针插头连陀螺,另一端两根线焊在电调连电机的任意两根线上,之前我在CGY750上这么用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324

网友:
定速在电调上设,在泰世论坛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天蝎星电调,不过连陀螺仪定速的话,可以用好盈那个转速传感器,rpm sensor,一端三针插头连陀螺,另 ...

完全不一样啊,蝎子电调已经自带了一个外接传感器的线。vbr也有一个接转速传感器的线,以前用yge的时候,电调上的转速感应线直接接到vbar上的。我想请教的其实是这类似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