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四轴前面两个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3-12-02):
之前都能正常使用,可以发现有个电机转的不是很好,所以听朋友的建议买了个油门集线器,把四个电调插在一起做了油门行程,但是现在接好后发现,前面的两个电机(X1、X2)不转了,在做油门行程的时候都是转的,排除接线等短路问题。然后又单独一个一个的做了回油门行程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但是一接好飞控等前两个电机还是不转,求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飞控还是那些不对!该检查的都检查了。调参软件也设置了是正确的。

在线等……

楼主:
顶起来,求解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技术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集线器本身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集线器本身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单独做了还是不行,这郁闷的

网友:
所以,我不用集线器,全部焊在一起。

网友B:
用接收机一个个的做油门行程,再接飞控

网友:
不懂,纯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接收机一个个的做油门行程,再接飞控

他单独做了也不行,我怀疑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您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单个校准电调,然后连接飞控,然后浆飞控连接电脑,看看飞机模式是X4 I4 还是6 8 等,要选择对

网友:
按你的飞控安装说明逐一检查各设备的连接

网友:
飛控是.....
前後對調看看!(指插飛控端)

网友:
换2个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