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3-12-02):
6S电池坏了一块怎么处理不会浪费,

网友A:
如果只是其中几个电芯坏掉,在X宝上有修复的,或者自己换一块电芯,注意电流匹配和外形尺寸即可,自己更换,注意短路风险。如果是6个芯都坏了,就报废吧,最好放完电,并且把接头的绝缘做好之后再扔掉。

网友:
看好是6S多少安的,单体电池是多大尺寸,用电压表找出是哪一片,在X宝买个一样的重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其中几个电芯坏掉,在X宝上有修复的,或者自己换一块电芯,注意电流匹配和外形尺寸即可,自己更换, ...

我是小鸟了,请问电池怎么放电呀,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鸟了,请问电池怎么放电呀,需要什么工具?

如果你有b6及以上的充电器  那就用充电器放电  如果真没有  找个灯泡 电阻之类的   直接短接   反正电池已经没有用了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下请指正

网友:
去掉~变成5S

网友:
变成5S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