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问题,有关6、8旋翼的

楼主(2013-12-02):
好像玩大机子的顽主们不太来这个坛子,一帮屌丝们在这里最活跃,最近一直玩H8,轴距600, 8只14寸浆,一只手就能提着走,不知算大机子还是中机子。
有些问题我想不论玩大小机子都会碰到,如有可能就请不吝赐教。
1、有OSD的朋友有没有注意风中飞行时飞机的倾斜角,我昨天碰到阵风,3级左右,倾斜角是8度。我记得原来飞450,在风中机身整个是歪的,那时没注意倾斜角的数值,不知道其它的机子在同样情况下倾斜角会有多少?我想判断一下H8的抗风性能。
2、一般平铺8旋翼浆效会到多少?能飞多长时间?似乎800的浆效不到7?是吗?
3、我飞H8后,除调测时炸过2次外,从没有在飞行时炸鸡,今天看到又一个小精灵掉水里了,我飞450的时候也常摔的,各位:飞行中的事故多吗?
4、飞一次下来电机热吗?摸上去手感如何?
老高的H8要做精品,靠大家捧场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大机小机的无所谓吧,,不过很多玩大机的都是商品玩意。没必要上这论坛吧貌似。
我两套机器,飞的都是mwc的飞控.一套是比较贵的,飞起来很小心,每次都仔细检查,从没炸过。另一套就是xxd套装,每次都是插上电扔出去就飞,很少检查,飞行时有异响也懒得看,炸鸡无数。
我觉得你炸鸡少可能因为你对H8更加上心,不管是组装还是调试。
我曾经试过x2212 铝管机架,软挂一个云台和3S电池飞行6分钟,没见过电机发热。我倒是经历过T插发热。。因为T插发热还导致我的油门要比不发热的时候多7%。所以果断都还xt60了。
其他时候均是电机有点温度而已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机小机的无所谓吧,,不过很多玩大机的都是商品玩意。没必要上这论坛吧貌似。
我两套机器,飞的都是mwc的 ...

谢谢。
我一直挺上心的,只是那只450一直是毛病不断,青涩阶段吧。
H8也是不怎么管,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一直挺上心的,只是那只450一直是毛病不断,青涩阶段吧。
H8也是不怎么管,有经验了。

心态,技术都有上升。呵呵..都是不经意间提升的。其实多轴因为飞控炸鸡的我就一次,还是因为开了gps而没插gps导致的。其他炸鸡都是因为操作不当,焊接不牢,接触不良,射桨,射电机之类的。

网友:
老高的帖子,要顶的!

网友B:
飞玉兔的时候大炸一次,飞superx大炸一次。都是700的六轴。飞450的时候不知炸过多少了。
电机发热很少,即使大夏天的时候,可能跟负载小有关,4822飞3500克左右。电调夏天发热还是很明显的(飞腾30A),所以后来把电调扒皮,自己加装了散热片。
抗风倾斜角度一直没在意过,不过低高度近距离的时候能目测倾斜。只要能定点,不失稳,我觉得倾斜没有必要在意
还有平铺六轴,4822,1238,4S,3500克的时候估算过效率!(用充电数和飞行时间算),大概8.9g/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玉兔的时候大炸一次,飞superx大炸一次。都是700的六轴。飞450的时候不知炸过多少了。
电机发热很少,即 ...

谢谢!
我想倾斜角应该是一直机器抗风性能的衡量指标吧,同样的风量下倾斜角越小说明动力余量大。
看来4822电机在中等负荷下表现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网友C:
参考失落的世界的数据

我的八轴空载5KG上6S10000的电池应该有半小时的续航时间的
我的加负载后在18-20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失落的世界的数据

我的八轴空载5KG上6S10000的电池应该有半小时的续航时间的

谢谢,只是你这个回答笼统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失落的世界的数据

我的八轴空载5KG上6S10000的电池应该有半小时的续航时间的

好久啊,  你什么配置啊

网友:
嘿嘿;老高;天气太冷;我户外的一切测试都被迫停下来;待到春暖花开时;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网友D:
老高 你的是什么电机  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高 你的是什么电机  多少kv的

4822,390kv,表现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22,390kv,表现不错

你卖么   没钱买全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卖么   没钱买全新的了

4822,690kv的要吗,我有8个,好友加不进了,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22,690kv的要吗,我有8个,好友加不进了,满了

  不过 学生党 买不起8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 学生党 买不起8个呀

四只也行,我正好要做个四轴,给你四个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只也行,我正好要做个四轴,给你四个吧

要多少张毛爷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少张毛爷爷啊

你只要马达,一只10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只要马达,一只100吧

  这个全新好像要2张毛爷爷

要买也可能要等到过年后   等红包了

你之前这个用什么桨带的 多少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全新好像要2张毛爷爷

要买也可能要等到过年后   等红包了

4s,13-14寸的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s,13-14寸的浆

3s的可以? 、要上多大的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的可以? 、要上多大的桨才行

都行,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行,一样

我这天行者不支持4s

楼主:
3s一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