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电工,搞不来

楼主(2013-12-02):
昨天晚上起,家里总闸老是跳,各房间的闸没跳,怎么排除故障??

网友:
分别断开每一路负荷,看看什么时候总开关不跳闸。
如果用这个办法找不到原因,那就是总开关坏了。
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是漏电开关跳要看看是否有地方漏电,用电器或者线路都有可能,也可能是漏电开关本身有问题。

网友A:
把所有闸刀都关上,然后推上总闸看,没问题的话,依次推上各支路的闸刀,直到有一路跳闸,就能确定是这一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电工建议找电工

楼主:
找到漏电的线路也无从下手,看来还是要找电工

网友:
测试一下空开的漏电流多大

网友B:
总闸上是没有漏电保护器的,不可能是用电器漏电,只有电流过大才跳。首先怀疑是总闸的空开坏了,其次怀疑是电线漏电(和墙壁),晚上非常肃静的时候能听到电线漏电(和墙壁)的嘶嘶声,判断漏电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闸上是没有漏电保护器的,不可能是用电器漏电,只有电流过大才跳。首先怀疑是总闸的空开坏了,其次怀疑是 ...

感觉是总闸问题,明天换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闸刀都关上,然后推上总闸看,没问题的话,依次推上各支路的闸刀,直到有一路跳闸,就能确定是这一路 ...

如果是分路上的问题,为什么分路的保护开关不跳,反而是总开关跳,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如总闸不带漏电的,钳表看看电流是否和空开上的标定值大小相符吗?
如是带漏电型的就只好一个个电器去检查!

网友:
遇到很多情况了 国产断路器 就会莫名其名的跳的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分路上的问题,为什么分路的保护开关不跳,反而是总开关跳,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不排除分路开关坏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