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为什么我的450 在空中动尾巴它就会左右摆。起飞不动尾巴不会摆 一动尾摆

楼主(2013-12-02):
陀螺仪有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震动,这是金鱼尾

网友A:
曾经遇到过,两台450都有同样现象,但原因不同。一般原因:1、机械安装问题:包括震动、虚位、变形等;2、油门曲线不够,尾桨转速不够,一动方向,分流一部分电力后,尾桨锁不住;3、陀螺仪感度高了,需要调低。大概就这几种吧。楼下补充。

网友:
提高感度

网友:
感度问题

网友:
不动不摆,一动就摆。

应该是感度高了吧,要么把尾舵臂孔往里移动一个孔位

网友:
不认识 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遇到过,两台450都有同样现象,但原因不同。一般原因:1、机械安装问题:包括震动、虚位、变形等;2、油 ...

  油门也掉很低 感度调低了 可是还有这种情况,摆的很慢。

网友:
尾桨螺距滑套顺滑吗

网友:
顺滑有无虚位

网友:
如果不是急速摆尾,应该不是感度问题吧? 试试检查机械连接部位的虚位(还有各个齿盘是否有小小扫齿)

网友:
打转是感度不够,金鱼尾是感度高了。

网友:
如果是刹车的时候急速摆就是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