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到手兼换手探索

楼主(2013-12-02):
      10月份就看见有人开始用MZ-24了,试过,感觉手感很不错,一直在考虑中。上次珠海3DX的时候一个摩友正好买MZ-24,听说有折扣,再次摸了半天,发现手感依然很合意。于是回来后经过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咬咬牙下手了。快递很给你,半天到手。
说实话,这个控以前没见过,估计我也是头几批尝鲜之人,怀着种种难以理解的心情决定当晚拆控,看看里面都是些啥东东。其实之前就听说过mz控调手感和换手很方便,于是第一时间就开始调试手感的舒适度,说实话,那几个外露的螺丝尽管和螺丝刀咬合不是太好,也许是我的螺丝刀不匹配,但调手感的确很方便。但是尝试换手的时候却发现换完后左边摇杆怪怪的,而且松松垮垮,摇杆推上去自己能掉下来,最后竟然把那个换手的螺丝给拧掉了,掉到控里面去了。妖,本来还怕拆控,现在好了,不拆控还不行了。于是就开始了拆控行动,外加探索换手的诀窍。
    首先拆掉背面的橡胶护手,背面有四个螺丝,先拆掉

遥控器顶上,天线的两边各有一个螺丝,也要一并拆掉

六个螺丝拆掉后,后面板就可以整个的拆解出来了,不过要注意左右两个电位器的旋转头会卡住外壳,建议先把它拨到中间,然后用手指向内侧按压,这样一边的外壳就能顺利的掰出来。一边出来了,另一边斜着外壳自然就出来了。
    拆开后里面的电路和元器件就一览无遗了。买之前也做了不少功夫,也对该控的一个诟病有所了解,但是,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线路没有鬼佬说的那么糟糕,和其他控没有多大区别,也没有见到所谓的焊接质量和随意接线等问题,至此心里开始有些豁达了,一个劲的炫耀本人的RP。而且,里面的旋转部件上的接线都有特意的固定,不会担心长时间使用会折断接线。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里面一个转接板,鬼佬说特恶心,是用热熔胶固定的,这也是我想拆开看的原意之一,我想作为一个号称高档控里面如果有这个玩意就太失望了,事实上,我的RP又一次战胜了我的猜测。

主板上还有一颗电池,不知道干嘛用的。

  内部看完了,下面就要开始研究换手的技巧了。
  四个负责松紧和张力的螺丝,跟其他遥控手法一致。

一定要注意,拧这四个螺丝的时候到位就可以了,不要松得太多,否则螺丝会掉出来,八成机会会掉进遥控里面去,到时候不拆控都难。
调手感我想大家一定都会,而且不止一次拆控调过手感,每个人对手感的要求和习惯不一样,这里就不讲如何调节了。
现在控里面的细节已经了解清楚了,重点要转入换手的细节问题。
到了换手的步骤就不需要在打开的时候调节了,这样太浪费MZ的设计初衷了,因此决定合上遥控从他的设计角度研究如何便利的换手和换手的注意细节问题。
换手是要调节张力螺丝,我是日本收,买的也是日本手,闲着蛋痛,决定改成美国手,也就是左手油门。
首先把左边的摇杆拉倒低,注意,一定要拉到底,这样才知道什么时候螺丝正真到位了。把左手摇杆拉倒地之后开始拧紧左边摇杆对应的那个张力螺丝(顺时针转动),当感觉到螺丝已经刚好顶住了东西就可以停止拧动了,然后松开左手摇杆,看摇杆会不会反弹一点点回去。如果螺丝没有拧到位,松开左边摇杆后摇杆会向上弹开,而且你也会发现摇杆自然情况下不能完全推到底部,需要压一下才能到头,这就说明张力螺丝还需要拧进去一点,至于要进去多少要看自己的手感。
手感适中后换手基本上就完成了80%,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你会发现你把摇杆推到顶上之后,摇杆会自己掉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我再次拆开遥控仔细研究,发现时出厂的时候对于日本手来说,左手的摇杆压片没有拧下去,由于没有压片的压迫,摇杆就会自己掉下来。
  压片的位置就不上图说明了,下图是那个压片的位置。

背面橡胶护手拆开后,能看到这个控,里面是两个压片的螺丝,有两个螺丝,分别对应摇杆上的两个波轮,左边哪个螺丝对应的波轮上有台阶,如果拧紧这个就会有推油门一格一格的效果。右边哪个压片对应的波轮是个光滑的半圆盘。我不喜欢一格一格的手感,于是我只是把右边那个螺丝拧进去,直到摇杆不会自己掉下来,而且手感正好位置。
再次警告:尤其在松螺丝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头,否则螺丝就会掉出来。
调整后就成了下面的效果。

换手的机械部分完成,剩下的就是去设置换手参数。
MZ换手好像不会对模型参数有任何的影响,下面是左手油门的监控图。

进入System->ST Mode改成2就算换手完成。

设置后就算换手完成了,我们来看看伺服监视画面。

看看,根据伺服图的显示,左手摇杆上下跟以前右手的数据是一直的了。
MZ控的电池的确有些蛋痛,搞个1S2P,充电很不方便,对于锂电池来说,有几个敢插控充电,起码我不敢。于是,只好自己做个转接头,方便电池插到A6上***充电。

用这个转接头,2.5A大约1个多小时就能充满,比原装快了好多倍。不过不知道到底几A充电好。

总体来说对MZ还是比较满意,手感的确是没得说,但人都是比较变态的,好的不一定推荐,不好的可能会大发牢骚。
首先,没有油门计时,只有摇杆计时,觉得不爽(尤其对于飞直机的摩友),用过刷过固件的D7E,就感觉它那个油门计时太爽了。
另外,为什么没有震动提示?如果外场环境嘈杂,偶尔会听不到报警声,而且报警声的设置还是有待提高,刚开始不习惯阶段性和过时的警报提示,也许是我还需要花时间适应他。
下一步,要研究如何通过PPM发射去玩我的MCPX

网友:
我用了这么久不没拆开过那,那天我也拆开学习下

网友:
前段时间也差点 把妹子出了。。  建议 此控出厂 直接短行程~~飞小机还没太大 感觉  飞 大机 行程有点过大~

楼主:
我发现用圆珠笔芯的屁股操作屏幕比原配的触摸笔给力,触摸笔太短,不顺手

网友:
不错的 控 需要也来一发

网友:
1S 舵机头输出的话  不用转接线 直接插上就能充!

网友:
帮徐老头顶一下

网友:
塑料用料可以吗·?里面的结构件用料和做工会不会很差?

网友:
MZ  24遥控控

网友A:
有没有看什么牌子的扭子开关?什么牌子的电位器?

网友:
帮徐老师顶一个

网友B:
这里面太乱了点吧  高档控还到处打热熔胶  我吐    看看futaba14sg的吧   这控就自愧不如了(只是说的生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太乱了点吧  高档控还到处打热熔胶  我吐    看看futaba14sg的吧   这控就自愧不如了(只是说的生 ...

这控里面整洁多了

网友:
屏幕排线。。排线。。折2次

网友:
还可以,功能强大。稳定OK

网友:
LZ  辛苦了  好帖  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什么牌子的扭子开关?什么牌子的电位器?

电位器好像是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