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控 可以用锂电池2200MAH3.7V嘛!

楼主(2013-12-02):
天七遥控3.7--6V  低3.7 就报警   可以用锂电池2200MAH3.7V嘛。4块串联 要的不了

网友:
建议用2个串联,然后加二极管降压,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直接一块 2200的锂电

网友:
二块就放不进去咯

网友:
18650啊   反正我的d103s 直接用

网友:
可以啊,18650经济实惠。

网友:
串联 电压太高吧

网友A:
朋友 电池串联是8.4V
只能并联使用充满电 4.2V 够用一个月的  我的正在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电池串联是8.4V
只能并联使用充满电 4.2V 够用一个月的  我的正在使用呢

我也有两节这个电池,是手机充电器上面拆下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给它充电,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电池串联是8.4V
只能并联使用充满电 4.2V 够用一个月的  我的正在使用呢

能用简易充给它充吗?能的话我焊个接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电池串联是8.4V
只能并联使用充满电 4.2V 够用一个月的  我的正在使用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个1.2V/2800mAh的镍氢电池呢,原配的电池盒就行。

网友:
可以用啊,自己diy个电源插头就ok,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个1.2V/2800mAh的镍氢电池呢,原配的电池盒就行。

镍氢电池 感觉不行

网友:
不好用,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