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不知道是第几台蓝飞翔HP-100六通机到家,开箱拆机附视频。12.5更新

楼主(2013-12-02):
上点照片大家看看吧,机子如何测试再说
图片裁切宽带是1200,可以点击看大图

到手改,接收板是2个螺丝固定的,这样容易把机子的震动传导到陀螺上
这个电机是那种磁力大的扭不动的电机,不是空心杯。
我把接收板拆下,螺丝固定0.4mm的ABS板,另一个支撑上打了一点热熔胶,用海绵胶把接收板粘在ABS板上,形成软连接。起飞以后非常稳定

原来

现在的样子

头罩上开了个孔,因为接收板前移了1mm多,不能让头罩碰到接收板。

国内首飞视频,飞行技术烂,随便试试机

比较赞的就是控上有熄火开关
在家里翻没翻的过来,尾桨碎了,幸好厂家给了好几个。首炸视频就不上了
再来一段

最新近况:那个接收板不用像我这样搞弄个橡胶垫片就行了
接收板最好不要碰到头罩
我现在恢复用螺丝 只要外壳不碰接收板
非常好飞
来个室外翻+炸鸡。炸在草地上无损,如果炸硬地尾杆断尾桨碎
就这段是完整的,其他的几段老婆拿相机都没对准,画面跟不上。确实太小哈哈
几次看不清炸了。像我们这些受应试教育和电脑毒害的,视力都不咋地
还有一段垂直拉高下降拉高下降的,复制到电脑文件名冲突被我误删了。切3D的话1分钟之内动力是充足的,超过了就有点软了。其实最好是飞飞歇歇

炸的很搞笑,正在高空悬停,太阳一刺眼,不知道飞机在哪了。我还是适合大一点的飞机自带的桨是黑色的轻桨,有图案的
还有橙色的重桨,没图案的,这个视频用的橙色的,我用天使漆刷成了银色,反光明显一点。
更新抗风视频,电扇:美的50W的,本来是让电扇摇头的,但是这种阵风比较难掌握,还是让它固定好了
视频开始的时候电扇是1档,第一次去按是2档,第二次按是3档,3档飞到一半的时候切了3D不然根本控制不住
风一大就有爆桨的声音,是不是桨太软了
横向对着风,尾巴会抖
正对着风或者侧对着风基本还可以
当然也没谁刮那么大的风去飞微型机

网友A:
顶,我的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我的也到了

你的好飞吗

网友:
流口水,太牛了!羡慕嫉妒恨!流口水,太牛了!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好飞吗

刚刚打到手。见红了

网友B:
在哪里买的啊
某宝上没有看到呢

网友C:
奇怪,你们在哪拿到的,不见买啊

网友:
24l01的2.4g,看来没法和主流通用了,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弛远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啊
某宝上没有看到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940&extra=page%3D1&page=1
蓝飞翔的测试

网友:
科幻控啊啊啊

网友D:
谁来首测试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你们在哪拿到的,不见买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940&extra=page%3D1&page=1
蓝飞翔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来首测试下子

首飞发了,转码还没好

网友E:
控参数不可调?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参数不可调?什么价格?

官网上大概400,淘宝还没开始卖
控外形还凑合,除了微调,其他是固定死的

网友F:
真的是山寨大国呀!
就不能出点有突破的东西,就算直拉杆、无刷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山寨大国呀!
就不能出点有突破的东西,就算直拉杆、无刷也好。

中国特色 一块饼 抢着吃

网友:
全国总动员,一套模具闯天下,通用性好。

网友G:
无刷动力升级套件尚在测试中,我有幸试飞过,动力很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刷动力升级套件尚在测试中,我有幸试飞过,动力很充!

这个电机大 确实动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山寨8fg?

有点像

网友I:
看飞行视频,动力一般的时候貌似锁尾有点问题,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飞行视频,动力一般的时候貌似锁尾有点问题,逆时针转

转速低的时候有点金鱼,震动传导到陀螺上了
最好螺丝上套橡胶圈

网友J:
右边的称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右边的称是亮点

哈哈,超过1KG的东西就靠它了
最大10kg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好飞吗

什么状况?

把你的作文功底拿出来,多写点。

关注微型机一段时间,但一直觉得这是坑,性能,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状况?

把你的作文功底拿出来,多写点。

哈哈,你也来凑热闹100级一点都不坑,基本不需要修。摔了捡起来继续飞
这个机还好了动力很足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是不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已经和厂家说了,反正这个不是最终成品。
我提意见太多,说出来大家觉得东西不好
其实还不错了,优点:动力足电池也大,强磁电机+300mah的电池。控外观还算可以。充电器比较亮,充满了容易看见。控右上的二段开关是熄火开关。
直线舵机比较耐摔,是否耐用以后才知道。
缺点:太灵活了(当然我技术烂)。震动容易传递给接收板需要改进。电池固定不牢,前后滑。控比较傻瓜化不可调参。桨的图案还可以,头罩不好看,不知道是不是体育老师设计的。我喜欢亚拓250SE和SUPER CP那样的头罩
插电池插头一定要摆在平面上插,拿在手上插再放到地上稍微慢一点自检就完成了,起飞就筋斗了。
还有一点不是太确定,所以没有说。尾桨直径是不是小一点,锁尾的响应速度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状况?

把你的作文功底拿出来,多写点。

还有一个问题顺带讨论一下。大家用450升480
能不能把降低一部分配置,相当于400的机用450的桨,取得类似的效果
300多w的电机,四个10克舵机,1300电池,机身减重。大概起飞重量在600-630的样子
机身轻了,转速低了效率高了,损失的留空时间不会太多。好处多多了,摔的损失小,电池便宜,外场充电容易,动作轻盈灵活
可以试试。老是搞重量级长留空没意思。一个起落有三分钟足够了。换电池还能休息一下。一次半小时那不是娱乐,是劳教

楼主:
刚发现 背面的音频口可以飞模拟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也来凑热闹100级一点都不坑,基本不需要修。摔了捡起来继续飞
这个机还好了动力很足
吃人嘴短, ...

不是凑热闹,一直想入一台微型的。但,目前的微型机出于成本的原因多为有刷的,而且是铜刷,寿命问题必须要考虑。特别是尾电机!

另外一个就是发射机,厂家做得又不好,可硬要塞给你,如果他们能将他们的发射机一半的钱还给我,或以消耗件搭配给我,我想他们可赢得一些买家。但我想他们所对的群体应该是玩“玩具”这类的,特别是初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凑热闹,一直想入一台微型的。但,目前的微型机出于成本的原因多为有刷的,而且是铜刷,寿命问题必须 ...

只要不连着飞,有刷没事的。2分钟换一次电池,休息20秒。几百起落没问题
其实微型机比大机难飞多了,稍稍一动姿态就很夸张,要适应一会儿。新手的反应速度上手微型机比较难
你说的控的问题呢。华科尔的控自己可以选啊,D7E-D12都可以用
FBL系列有高频头卖,还用你自己的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顺带讨论一下。大家用450升480
能不能把降低一部分配置,相当于400的机用450的桨,取得类似 ...

在2007年的时候试过。

黑鹰400, 我把它叫黑鹰400L。

背景:当时的电池很差,很贵。买电池如同买彩票,这时A123洋垃圾来了。由于黑鹰400是轴传很容易就改成400L,但它的马达齿特殊,很难找到功率大一点的合适电机(2.3的轴径)。所以只能飞大航线,但效果非常不错,可达9分钟。后来由于配件的关系放弃了,现在还有3架全新的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2007年的时候试过。

黑鹰400, 我把它叫黑鹰400L。

有钱人,一个机型买一组,过去机子都不便宜。
9月买过SCP,飞了一百多起落无损,10月卖了。关键就是别连着飞,而且头罩要开口子给电机散热。过去lama不也有刷嘛,有人飞了几百起落电机都没换有人几天电机就完蛋了。感觉有刷和无刷的临界点就是100克的升力。低于100克的推力还是有刷合算,超过100克铁定无刷。
这个HP100就比较刺激,很贼。最好设计成不切3D的时候舵量小一点,切了以后大一点。毕竟很少有人在模拟器上练习微型机,总要熟悉熟悉。
你的3S对抗6S系列怎么不继续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要不连着飞,有刷没事的。2分钟换一次电池,休息20秒。几百起落没问题
其实微型机比大机难飞多了,稍稍 ...

也许我还停留在2003年小电直电机寿命的影像上,那时主电机10小时,尾电机2小时的飞行时间。如果现在能在几百起落话,那倒是没问题,我说如果的话。按目前国产尾舵机的寿命来推算几百起落,看来需要你的努力测试。

我所说的发射机问题是,用F记或JR记这类的。配高频头虽是一个办法,但原则应该是,你适应人家而不是人家适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许我还停留在2003年小电直电机寿命的影像上,那时主电机10小时,尾电机2小时的飞行时间。如果现在能在几 ...

费那个劲考虑多少小时寿命没必要,现在一套几百。过去一个有刷小的几十,大的几百。物价也不一样了
PM个地址,这个机子给你了,别纠结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钱人,一个机型买一组,过去机子都不便宜。
9月买过SCP,飞了一百多起落无损,10月卖了。关键就是别连 ...

只是烧钱人。过去吃,住,行是什么价?现在是什么价?这么多年工资涨幅赶不上步伐,那种日子只能在讲故事时提一提了。

兄弟,Lama没尾电机的好不好。微型机尾巴是个痛,变螺距:机械太精密。无刷:反应太慢。有刷:寿命太短。再看看后下手。

3S和6S之争,下一步要谈电调和电机,你和谁谈?而且厂商几乎都不公布数据,虫子有些数据,但你要“转换”,这又回到理论,又回到和谁谈。

在这里还是晒晒照片合适些,也许还能拿个“诺贝尔和平奖”

奥巴马拿过诺贝尔和平奖。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是烧钱人。过去吃,住,行是什么价?现在是什么价?这么多年工资涨幅赶不上步伐,那种日子只能在讲故事 ...

奥巴马一个黑人,不绝顶聪明怎么上台
赶紧,地址,明天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那个劲考虑多少小时寿命没必要,现在一套几百。过去一个有刷小的几十,大的几百。物价也不一样了
PM个 ...

谢兄弟的豪爽好意

还是请兄弟多试试后我来拜读试机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巴马一个黑人,不绝顶聪明怎么上台
赶紧,地址,明天发给你

诺贝尔和平奖

是指无知的人把奖颁给了错误的人,奥巴马就是一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发现 背面的音频口可以飞模拟器

那个就是模拟器接口。
如果有技术问题,欢迎联系我。谢谢你的测评!

网友M:
听说这机 毛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就是模拟器接口。
如果有技术问题,欢迎联系我。谢谢你的测评!

说明书上需要加上这一点
还有电池仓左右的销子,也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说这机 毛病多

啥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需要加上这一点
还有电池仓左右的销子,也没写

谢谢建议,我们会完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啥毛病?

尾巴跑,难驾驭,锁尾要改善。控要开放油门螺距曲线设置。
我都知道了, 楼主在测试都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尾巴跑,难驾驭,锁尾要改善。控要开放油门螺距曲线设置。
我都知道了, 楼主在测试都不知道吗?

我就飞过半个月小机,SCP。没有普遍对比
有点金鱼尾24楼说了
技术烂家里翻不过来1楼说了
还有29也说了些问题。
控上没法设置。。这个还是交给高配头去处理吧。
把桨加重一点就不那么贼了,我已经刷了漆
反正是测试机,厂家也在问有哪些问题。如果是已经投放市场的商品机,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吐槽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就飞过半个月小机,SCP。没有普遍对比
有点金鱼尾24楼说了
技术烂家里翻不过来1楼说了

对厂家和玩家负责,就是要吐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尾巴跑,难驾驭,锁尾要改善。控要开放油门螺距曲线设置。
我都知道了, 楼主在测试都不知道吗?

锁尾性能应该是很优势的,至少我们的测试飞手飞高速飓风都不会跑尾巴;尾巴参数仍然在细调,我们会力求做到最理想的效果。如果用户需要有全面的遥控功能,那可以选择其他遥控器外加高频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锁尾性能应该是很优势的,至少我们的测试飞手飞高速飓风都不会跑尾巴;尾巴参数仍然在细调,我们会力求做 ...

你们这个思路啊。。。
卖点是什么?便宜、容易飞、耐摔、动力足
而不是3D多厉害,100级毕竟是个可以室外飞的室内机
DJI是怎么火起来的,是怎么带动那么人入模的?容易飞啊,不用怎么学啊
电直上手多难啊。如果定位成老手想买个在家里3D的机子。。那范围太窄了
最好的思路是新手很容易上手、修舵不用太频繁、甚至陀螺可以稍微作弊,在机身于水平夹角小于5度的时候帮助悬停。如果高手想3D,切3D开关以后非常灵活;如果想改无刷、如果这个那个。。。
改了无刷、炸起来几乎次次坏,除非在草地上。以前我也做过几年产品设计,东西好和卖的好是两码事,要有卖点。否则佳能和尼康的单反就不能并存了
尾桨多试几种形状的,如果模具成本大,可以改尾杆长度和陀螺参数
大桨最好硬一点、厚一点。太软了,听声音就知道变形大了。高速坠落和拉起能看到桨弯曲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厂家和玩家负责,就是要吐槽

在中国技术人员太艰辛了,这个我有体会
我也不是厂家***,我们大家普遍的梦想是模型在中国非常火非常普及、4座以下飞机非常火非常普及。。。
有问题了群策群力嘛,不能光吐槽。改进意见多并不能说明产品好或者是不好。我对亚拓还有更多的改进意见,但是我不会说的,他们不会听我们的对不对,也不会付报酬的对不对?
不管是做改装或者哪怕是提意见,这个时间成品远超小飞机的价格了。我们愿意在这里花时间研究,就是因为对它的一份喜爱。
厂家现在是思路有问题。同样400块钱,如果它定位是到外面去飓风,那我还不如买一堆大机的易损件。如果它的定位是在室内或者小区草地飞的入门机,那么就没有任何机型和它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L:
锁尾性能应该是很优势的,至少我们的测试飞手飞高速飓风都不会跑尾巴;尾巴参数仍然在细调,我们会力求做 ...

我看几个人里飞的最好的就是ID:直升机1 的。人家都是用的橙色桨
你们的定义是:黑色3D、橙色练习
我觉得应该改改:橙色3D、把黑色加重再加重用来练习

网友F:
再出一个无刷版吧,不要让大家改机身、焊主板。
接收板分离,出市面主流遥控器的接收板,就不用出专用的高频头了。
左右两个舵机改为下直拉杆,只面将舵机反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再出一个无刷版吧,不要让大家改机身、焊主板。
接收板分离,出市面主流遥控器的接收板,就不用出专用的高 ...

谢谢您的建议。我们公司结构部也就您的建议进行了相关探讨,发现如果直线舵机反装的话,装配的架子需要往外延伸,摔机的时候不利于保护舵机,可能也不利于装配。但是,无刷版的HP100,首板已经做出来了,目前正在修改相关模具,相信不久后就会与玩家见面了。关于主流遥控器的接收板,已经将您的建议反馈给我司的电子工程师。蓝飞翔感谢您的关注及宝贵建议!

网友:
接收分离就重了,现在这设计基本上改无所改,个人觉得主板集成无刷电路更好,直接无刷,主体做的强一些,舵机电路部分做个转接把那些小mos集成到一块小板子上插在主板背面,烧了损失也不大,重量也不大,价钱也不高,省下的面积留给无刷原件,这机插座设计是蛮好,不会拔坏,线都换超细线,漆包线就别再用了。再整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双6mm支架之类
或者无刷套件也做个插件,原厂无刷板直插,别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线

网友:
还有尾电机支架应该学习华科尔,电机中心和尾杆一条直线,现在这样时间长了尾杆就会被扭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中国技术人员太艰辛了,这个我有体会
我也不是厂家***,我们大家普遍的梦想是模型在中国非常火非常普及 ...

关于产品定位问题,非常好,公司会有相应举措的,这也是我们搞网络测试的目的!多谢您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您的建议。我们公司结构部也就您的建议进行了相关探讨,发现如果直线舵机反装的话,装配的架子需要往 ...

反装舵机只需安装螺丝的柱长一点点(8MM)。从MCPX的经验来看,反装舵机后摔机后不会有小砂子进入卡住舵机,用过直拉杆后就不愿意再用折杆。

网友:
精彩,赞一个

网友:
MCPX的改装件,借用淘宝上的图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1.ZNIrZF&id=35858181628

已经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F:
用驰远FBL100机身自己改装的,AB胶+口服液吸管种上去。
不用担心强度,飞行已超过1000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舵机焊点最好也做成穿过舵机电路板的,耐用

哈哈 头像换的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驰远FBL100机身自己改装的,AB胶+口服液吸管种上去。
不用担心强度,飞行已超过1000个起落。

恩 非常好
尾杆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插进机身的地方,扭力太大了
但是强度再高机身吃不消,尼龙类的材料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做个尼龙的三角尾撑,整个尾巴尼龙的

网友K:
精彩,就是喜欢看这样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精彩,就是喜欢看这样的讨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362 这帖子不错,特别有意思的是口吻很像你

刚才发的这个居然被删掉了

还有那个二三五六 回的贴,我刚刚看到一刷新就没了,不知道论坛是怎么回事

我下午回复你的几十行字没了。。。。我了个去
积分是涨了,1678,回帖数还是1660.
怎么自动把我几段话删了。。。

刷新了一下剩1659了。想起来了,前面那段话最后一句说了圣上坏话,我几千字没了

又刷新了下 又是1660,管理员对我很感兴趣嘛,不知道多了什么少了什么,都没有消息提示

网友O:
某人不高兴,你懂的。原来的号很久没登陆,被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某人不高兴,你懂的。原来的号很久没登陆,被封了

您原来ID是什么啊

楼主:
论坛连续删我回帖,莫名其妙

别的证据都找不到了,我及时截图,一会儿就没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362 这帖子不错,特别有意思的是口吻很像你[/ ...

我也觉得奇怪,系统通知你回了我,但查看不到。大概踩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觉得奇怪,系统通知你回了我,但查看不到。大概踩到什么了

我的几千字啊。。。白打了
你就想象下我说了什么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论坛连续删我回帖,莫名其妙

我错过了精彩。兄弟再来!我顶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几千字啊。。。白打了
你就想象下我说了什么吧

一定是你的一贯风格,有思想,有火花。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错过了精彩。兄弟再来!我顶你!

一样一样来,也不至于一下都没了
首先,你太客气了。这点东西还推来推去,天下模友一家人
不过今天翻了几下,尾桨不足了。太容易碎了
尾杆断还好解决,这个造型的尾桨造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定是你的一贯风格,有思想,有火花。可惜。

还有就是没有哪家出450用的3合1甚至4合1.450已经同质化了,完全可以用多合1
特别是亚拓,他们可以看做是造品牌机或者笔记本的。而不是台式机组装机。完全有条件一体化。但是他们一味的在做放大缩小的工作
如果是72M时代,这个问题可能简单一点。2.4G不通用,有点麻烦
相对而言,小机这点做的好的多,3合1 4合1电路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错过了精彩。兄弟再来!我顶你!

每当我们觉得现有设计没什么可改的时候
时代往往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变成古董
聚合物赶走了镍氢,聚合物又赶走了油机,有副翼渐渐被无副翼取代,72M赶走了2.4G,现在多轴满天飞了
说不定哪一天,直升机不需要舵机了。两个线圈套在桨夹上,用程序控制循环螺距。没有十字盘没有这个那个连杆;
说不定哪天,控制器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小模型,你把它翻过来,天上的飞机就翻过来。所有姿态如何实现,交给飞机去计算
说不定哪天,我们现在所学完全报废,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大 确实动力不错

电机很大吗?长度跟fbl100主电机相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定是你的一贯风格,有思想,有火花。可惜。

把KK开源的人很伟大,不知道现在的100级是谁抄的谁
国内100级狼烟四起。很多家都在出,玩具的价格,接近航模的性能
700属于加工难,设计简单
100属于设计难,加工简单
不论到底是谁抄谁的,但是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价格一路从600到500到400到。。。。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这个可以参考佳能尼康,300D350D400D。。。650D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机很大吗?长度跟fbl100主电机相比怎样?

目测一样的,这个电机是手拧拧不动的那种高扭电机,这方面我也说不清
手上也没有FBL电机,不好比对
我看了下淘宝 感觉是外形尺寸一样
我有时候想,用两个小一号的电机并联,能不能减小热量和震动。不过机身设计复杂了
这个适合高级DIYer去搞。
为什么不用无刷?用了无刷就重了,转速要高了,电池就要大了,摔了容易坏了,适合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已经看到,非常感谢!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最高耐压多少,2S锂电能不能承受
如果能的话我打算在侧面开个口装个USB母口,内置18650.反正里面空的很。外场给电池充电就方便多了,这个适合玩家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驰远FBL100机身自己改装的,AB胶+口服液吸管种上去。
不用担心强度,飞行已超过1000个起落。

远看是战斗版,近看确实很多改装。精度应该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一样的,这个电机是手拧拧不动的那种高扭电机,这方面我也说不清
手上也没有FBL电机,不好比对
我看 ...

楼主很热心很专业,那个电机非常普及,其实我的是v922,电机就是你说的扭不动的那种,我也对无刷不感冒,也是想升级有刷,我前几天刚找到一款比原厂电机稍微长一点的电机,虽然磁性没有原厂强,但是动力顺畅,目前测试4电了,前段时间没怎么飞原厂的,目前感觉比原厂强磁的动力要好些,等熟悉这个电机动力后改回原厂再做比较为好。
还有双主电机方案也是整天浮现在我脑海,可是小鸡布局和重心很要命啊,有了理想的有刷升级方案一定探讨啊。
你可以看看我刚发的帖子,里面有副厂电机对比图。

网友O:
五线舵机应该可以做的更窄,滑块做在侧面,舵机电机挂在现在舵机滑块的位置,三个舵机学习minicp的布局方式围绕主轴,舵机线头为了保证线最短可以换个思路,线固定在主板上,插头做在舵机上,线保证没有一点多余,120十字盘,2.5主轴,主8.5尾6,0.3模数齿轮,电机布置在机头篇左侧,右侧安装主板,面积过大就做两层主板,重量平衡,最大限度集中在主轴附近。这个80应该重量会相当轻。
或者现在舵机的布局方式,舵机滑块方向不对直接颠倒过来就好,反正五线没什么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五线舵机应该可以做的更窄,滑块做在侧面,舵机电机挂在现在舵机滑块的位置,三个舵机学习minicp的布局方式 ...

电路板在侧面的话 索性把右前舵机和后舵机,一正一反做在电路板上好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在侧面的话 索性把右前舵机和后舵机,一正一反做在电路板上好了

震动,不行。电机震动也要劲量隔离,除非把三轴传感器隔离出来,太复杂了。主板有点分量应该也会比单独的传感器模块抗震吧,毕竟重量大些,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震动,不行。电机震动也要劲量隔离,除非把三轴传感器隔离出来,太复杂了

可以用柔性PCB,就是相机里用的
做个支架,把PCB绕成圆筒,3个舵机都在上面,什么线都没有
陀螺这东西,芯片10%,程序90%
helicommand还是用的村田陀螺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柔性PCB,就是相机里用的
做个支架,把PCB绕成圆筒,3个舵机都在上面,什么线都没有
陀螺这东西, ...

理解错了

可以试试如果价钱低
震动能隔离的还是劲量隔离好,反正四合一应该可以做出比现在三合一更小更轻才对,一样就是做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理解错了

可以试试如果价钱低

可以把柔性PCB伸出一个长条,陀螺做在上面。粘在海绵胶上

网友:
小机舵机决定布局,舵机没进步,整体就是原地踏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柔性PCB伸出一个长条,陀螺做在上面。粘在海绵胶上

价钱也得考虑,这个不懂,工厂人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已经看到,非常感谢!

尾电机的两个热缩套管的接头应该错开
应该是黑色硅胶线长,红色的短。这样接头处的热缩套管移开了也不至于短路

网友:
小手一抖 一分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不定哪一天,直升机不需要舵机了。两个线圈套在桨夹上,用程序控制循环螺距。没有十字盘没有这个那个连 ...

无刷电调是通过控制电流、电压还是控制占空比来调速的?40A的电调用80A电机
和40A的电机用80A的电调,会发生什么?假如负载都不变,40A电机配40A电调正好的情况
推一半油门代表一半的占空比(或者电流电压)还是一半的空转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不定哪一天,直升机不需要舵机了。两个线圈套在桨夹上,用程序控制循环螺距。没有十字盘没有这个那个连 ...

刚买的80A的电调用在40A的电机上,感觉要用0-50的油门曲线才和原来0-10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是通过控制电流、电压还是控制占空比来调速的?40A的电调用80A电机
和40A的电机用80A的电调,会 ...

电机控制分 转速控制和力矩控制。我们用的是转速控制。

转速控制
电调并不控制电流。 电调通过输出不同的占空比而得到不同的“平均”电压。由于直流电机的转速是电压的函数(特别是空转时,电流I和线圈电阻R的积,极小,不计。)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就能控制电机的转速。

电机的电流则由负载来决定,电调并不控制这部分。

所以40A的电调和80A的电调控制40A的电机并没明显的区别,80A的电调的内阻较低,加在电机的电压要高一点点,但0.001和0.0005,如果你愿意,就我们需要的精度,你可认为是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说6S没神功的原因。

力矩控制
我们一般接触不多,典型就是电缆盘控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每当我们觉得现有设计没什么可改的时候
时代往往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变成古董
聚合物赶走了镍氢,聚合物 ...

说不定哪一天,直升机不需要舵机了。两个线圈套在桨夹上,用程序控制循环螺距。没有十字盘没有这个那个连杆;
说不定哪天,控制器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小模型,你把它翻过来,天上的飞机就翻过来。所有姿态如何实现,交给飞机去计算

思想,火花!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买的80A的电调用在40A的电机上,感觉要用0-50的油门曲线才和原来0-100差不多

如果是不同的厂家,这个就很难比了。

好的电调解析度高,油门到90%你还能感觉到油门变化,差的电调到了70-80%再往上推油门就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不同的厂家,这个就很难比了。

好的电调解析度高,油门到90%你还能感觉到油门变化,差的电调到了 ...

你说怎么就没厂家出个12S10A的电调。让我们试试12S450,电池大概是12S600mah除了场效应管耐压不同,估计还有反馈电压的采集问题。不能简单的拿3S6S电调去改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怎么就没厂家出个12S10A的电调。让我们试试12S450,电池大概是12S600mah除了场效应管耐压不同,估计还 ...

我不会惊讶和不理解你的怀疑,当电压提升到这个程度,我想会出现一些在3S或6S没有的问题。

就拿本身控制电压, 换全部的原件?还是一个效率极差的DC-DC Converter? 还是另外的电源?

电池部分:没得到任何的好处,除了麻烦之外。

路损:其实这部分并不是十分吓人,特别是450也不在乎粗一点的线。

电机:磁性材料,转速相同的话,体积决定功率。

最近做了一个计算,发现我的加长杆方案在加速上很有优势,和玻纤360比只需1/3的加速功率,怪不得跟手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会惊讶和不理解你的怀疑,当电压提升到这个程度,我想会出现一些在3S或6S没有的问题。

就拿本身控 ...

根部本来就没什么升力,根部更多的作用就是把空气挤向外侧
这里有个矛盾啊,如果是内窄外宽,那么很多空气堆积在外侧,滚转阻力变大、升力大了
如果内宽外窄,滚转是快了,升力损失了。至于前略啊、锯齿啊、各种乱七八糟的翼型那是NASA的事情了
如果大桨做成固定翼那样,转速300.也不是不可以。现在的电子稳定技术也能达到。这样的转速效率会非常高
那个人力直升机项目不就是这样吗,直径极大转速极慢
甚至可以在每个叶片上再装个副翼

楼主:
现在发现把大桨上的孔打磨掉,贴一圈透明胶反而好飞了,估计这个地方有涡流
气流不平顺会增加震动和阻力。改变桨的重量不能改变外形

楼主:
刚刚看到一个视频,不得不分享高清的,选择一下清晰度然后全屏

网友Q:
我是来看视频的,楼主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是来看视频的,楼主霸气!!!

谢谢 ,你头像不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头像不错哈

哈哈~~   头像是女神~~  楼主好眼力~·

网友R(2014-01-13):
你好,请教一下,HP100小六通直机,跟同价位相比,如何?求推荐一款小六通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请教一下,HP100小六通直机,跟同价位相比,如何?求推荐一款小六通

没有同价位,它最便宜,385是含遥控器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同价位,它最便宜,385是含遥控器的

差不多这个档次的小六通,如何,客观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差不多这个档次的小六通,如何,客观推荐一个

我不怎么玩这类的
主流的就有差不多10种,都差不多

网友S:
问下楼主,我刚到手的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尾巴锁不住,而且打方向后尾巴会一直往 那个方向转,要往 反方向打一下才会定住,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下楼主,我刚到手的机子,不知道为什么尾巴锁不住,而且打方向后尾巴会一直往 那个方向转,要往 反方向打 ...

插电池后的10秒内 不能动机子 要放在平的地方还有就是微调开关要归中,归中了会有一个特殊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池后的10秒内 不能动机子 要放在平的地方还有就是微调开关要归中,归中了会有一个特殊的声音

多谢了,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