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202只能飞6米就失控~

楼主(2013-12-02):
伟力V202只能飞6米就失控~谁知道为什么,每次一飞过6米就失控。。。郁闷死了,只能在旁边飞。。。~检查了线都好的。。。

网友A:
主板是板载天线么?不是的话,可以焊下来,自己剪一根31mm长的细电线上去试试

再不行,遥控器里面天线也这么试一下,当然了,遥控器里面的最好买专门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板载天线么?不是的话,可以焊下来,自己剪一根31mm长的细电线上去试试

再不行,遥控器里面天线也 ...

要是排除天线的事,还会有什么问题会造成信号点弱?

网友B:
这个情况多半是频偏,伟力911就岀现过。找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多半是频偏,伟力911就岀现过。找卖家吧!

不找卖家的话,自己换掉晶振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找卖家的话,自己换掉晶振是不是就好了?

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

昨天发现个特2的问题,这2.4g怎么跟fm是的了,只要一有遮挡物就丢失信号

网友:
那肯定你的遥控器或者飞机本身有问题了,看周围朋友有通用的控没,换控试试

V922/933直升机、V252\V262,金星达385等遥控器和这个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发现个特2的问题,这2.4g怎么跟fm是的了,只要一有遮挡物就丢失信号

一般来说,2.4G信号的缺陷就是绕行差,但这么近不应该!还是你这接收机有频偏问题,简单的办法是借别人正常的控来试下你的飞机或别人的飞机试你的控,就可以判断是你的控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了。当然,找出了原因也不好解决:不好修的。

网友C:
我是金星达385可以在车库过道飞很远都快看不见了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金星达385可以在车库过道飞很远都快看不见了再回来。

..唉。。现在我好郁闷啊。。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会让2.4G丢失信号。。。天线全拆了试了试,只能1米内。。

网友C:
既然自己搞不来,为什么不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D:
看双芯天线有无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双芯天线有无虚焊

谢谢~发射天线都整理过了,没虚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自己搞不来,为什么不寄回厂家维修?

控高频头已经被我拆了,装D10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