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通,求推荐

楼主(2013-12-02):
求推荐小6通,相对便宜,耐用的,想在屋里玩,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我打赌推荐最多的一定是FBL80

网友:
等亚拓的150dfc出来看看,呵呵。

网友:
H377 BL100 这几款都非常耐炸

网友B:
FBL80试试,很耐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赌推荐最多的一定是FBL80

请问FBL80和FBL100有什么区别,那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L80试试,很耐摔的!

FBL80和FBL100有什么区别,那个好点?

网友C:
FBL80反应很慢,贼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80反应很慢,贼

给推荐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推荐一个呗

新手还是先玩911之类的,一定6通小鸡的话,找飞起来和450差不多的机子,据说377还行,自己找视频看。
80的贼是那种不听话的贼,你动它没反应,再动又多了,像喝醉酒似的,设计的有问题间隙大

网友:
直接450,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80和FBL100有什么区别,那个好点?

FBL80很灵活,FBL100适合新手好点!80比100mini!可以去hisky淘宝上问下客服人员!他们解释的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FBL80

你好,能说说理由吗,再有一个无刷和有刷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只要玩过V911都知道耐摔,H377和它差不多。

网友:
不考虑价格因素  当然 MCPX 和 NCPX !

楼主:
引用 网友E:
H377,推荐。

能说说原因吗,谢谢,操控精准?耐摔?价格便宜?

网友:
价格便宜,耐摔,好翻,直线舵机,好飞。

网友F:
fbl80不二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fbl80不二的选择

fbl80跟H377比较呢?

网友G:
ncpx真不錯,我帖子有家裡飛行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G:
ncpx真不錯,我帖子有家裡飛行視頻

ncpx和FBL80和H377相比如何,价格,性能,耐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ncpx和FBL80和H377相比如何,价格,性能,耐摔性?

H377我沒有飛過,80和ncpx我當然選ncpx,但是ncpx價錢最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80跟H377比较呢?

两个厂家实力不同,一个是玩具一个是模型,而且80的控可调参数,377控不可调,80控配接收将来可以飞别的飞机

网友:
我是新手,在玩H377,感觉其实并不很省钱;因控不通用,将来上450,铁定还要换控。建议选择控可通用,性能不错的小六通,目前看中华科尔最新款V120D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