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 2560 电源输入问题

楼主(2013-12-02):
我是单独ubec5v供电 接到2560的5v上还是接到电源输入接口上 ?
如果是接到5v上,旁边的3.3v有供电吗?而且还需要再连根线到接收上(乱)
如果接到电源输入接口上,还得焊上去 是不是?没那种插头哇

网友A:
5V的话,板子上所有+5v VCC都是通着的,随便插,像电调输出、接收机输入等等。3.3V是板子上线性降压模块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话,板子上所有+5v VCC都是通着的,随便插,像电调输出、接收机输入等等。3.3V是板子上线性降压模块 ...

hehe呵呵 谢谢 问题是 板子上就一个5v 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hehe呵呵 谢谢 问题是 板子上就一个5v vcc

你电调输出地三个针里面,分辨是+5,GND,信号。接收机输入口也是啊……

网友B:
记住了没有,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了没有,楼主!

haha哈哈 我知道 就是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