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uv大神:D10混控问题

楼主(2013-12-02):
请问在高级模式二下,如何把两个输入通道(比如副翼和襟翼)叠加到一起输出?比如混控襟翼副翼该如何设置?我建了一个带有前缘襟翼跟后缘襟翼副翼的三角翼,其中前缘接襟翼,后缘是全展襟翼副翼,请教大神混控的设置方法。
用脑残画图画了个示意图,请轻喷:

楼主:
suv大神快来呀~

网友:
襟副翼用华官方的固件就能处理吧…

网友:
三角翼副翼还要当升降用,再加襟翼根本就和升降干涉了

楼主:
自己搞定了,高级模式里的混控效果可以叠加~谢谢大家~